网购的两组同型号亿纬18650/25P锂电池对比

楼主(2024-01-21):
淘宝购买的一组商家页面显示为原码,五节电池的重量在44.7-45克之间,内阻和电压分别为:
13.49毫欧、3.53V,
13.47毫欧、3.53V,
13.5毫欧、3.53V,
13.5毫欧、3.53V,
13.27毫欧、3.53V。

另一组购买自拼多多,询问商家电池为刮码,五节电池重量分别比淘宝上购买的原码同型号电池轻1克左右,内阻和电压分别为:
12.16毫欧、3.47V,
12.54毫欧、3.46V,
12.32毫欧、3.43V,
12.58毫欧、3.48V,
12.52毫欧、3.45V。

以下是这两组电池中各挑一只放在一起的对比图,大家能看出来哪一只是原码,哪一只是刮码吗?

网友:
测电压有啥意义   测内阻 容量还差不多

网友:
建议再看看自放电情况。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拼多多是优惠10元那个吗

网友:
pdd上也买了7个电池,后来就不给优惠了

网友:
电池放几天看看,自放电严重不。

网友B:
感觉第二组不错,起码内阻少点

网友C:
都是原码  刮码是没有码  你这都有码  还什么原码不原码的。不同批次 印刷不一样也正常。

网友D:
测试一下试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拼多多是优惠10元那个吗

淘宝五节价39元,拼多多五节价29.7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原码  刮码是没有码  你这都有码  还什么原码不原码的。不同批次 印刷不一样也正常。 ...

刮码、原码弄不明白,所以发这里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一下试试了吗

拼多多五节电池容量有四节在2550左右,有一节2620。淘宝的还没测量

网友:
PDD电池买到真货几率渺茫

网友(2024-03-08):
图上扫码出来编号都不对

网友:
哪里买的啊,1688上据说有正品卖,但不太好操作

网友:
都有码,无码的EVE刮掉

网友:
估计都是换皮的电池,条码都不对

网友:
不过pdd的内阻确实是个亮点, 真不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第二组不错,起码内阻少点

电压不一致,说明可能自放电严重

网友:
PDD买的刮码,2484mah。咸鱼买的原码,2400mah。二维码编码对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