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我的雅迪乐糖CQ101电动车可以增加转向灯吗?

楼主(2024-01-21):
我的雅迪乐糖CQ101电动车可以增加转向灯吗?

网友A:
可以的,看看有转换器吗,没有就买对应电压闪光器,买后面的灯,买把手开关装上去就行,就是布线麻烦点

网友:
可以的,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买个电动车转向灯自己改装下

网友B:
国标的电动车连转向灯都没了?后视镜也没有?脚蹬倒是可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标的电动车连转向灯都没了?后视镜也没有?脚蹬倒是可以拆

这种低配版的反光镜是选配的,有安装孔,你可以买来自己装。

网友C:
可以增加的,要选带自动闪烁的灯(不需要频闪器,接线方便一点),再用一个三脚开关,中间脚为左右灯的公共端,另外两脚,一脚接右灯一脚接左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看看有转换器吗,没有就买对应电压闪光器,买后面的灯,买把手开关装上去就行,就是布线麻烦点 ...

有没有具体的布线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看看有转换器吗,没有就买对应电压闪光器,买后面的灯,买把手开关装上去就行,就是布线麻烦点 ...

转换器从哪里看呢?是否拆开后座看看控制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的电动车连转向灯都没了?后视镜也没有?脚蹬倒是可以拆

后视镜和脚踏已经安装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增加的,要选带自动闪烁的灯(不需要频闪器,接线方便一点),再用一个三脚开关,中间脚为左右灯的公共 ...

有没有详细的接线图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详细的接线图呢?谢谢!

详见下图

网友:
其实装上转弯也难得按

网友:
谢谢!依图我也去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标的电动车连转向灯都没了?后视镜也没有?脚蹬倒是可以拆

有用的没装上,没用的倒是强制要装,这就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的砖家制定出来的标准!

网友:
可以加,但是加的很麻烦,有的控制器那里预留的有插头位,但是你要重新走线,拆的地方很多,还要加开关,或者换开关总成,总之麻烦的很,不建议折腾。

楼主:
谢谢!我看看我的乐糖CQ101转换器上有没有这个输出,如果没有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看我的乐糖CQ101转换器上有没有这个输出,如果没有就不要折腾了。 ...

可以买宽电压的转向灯,就不用转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