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造一只低成本不超过10元的LED拆焊台

楼主(2024-01-21):
因为要拆焊LED,热风枪还不方便,故自己DIY一个低的成本的拆焊台。

网友:
使用效果怎么样,能保持温度吗

网友:
做个温控器吧
能到300多度,放上面时间长了 灯板都烤黑了,
要是那种棕色单层板,直接就变形,
还有灯带上的塑料灯珠,温度高了周边的塑料都变形,
弄个温控开关或者调温开关也能控温的。

网友:
做得不错,很工整,就是8字母座是不是放在后面比较好?放在前面的话操作的时候赶脚电源线有点碍事。

网友:
不错啊,还做了个底盒开关。我见过很多人都是接220v电线直接用了。

网友:
加热装置吗?

网友:
效果刚刚的。

网友:
很漂亮,我是用葡萄酒木盒的盖子做的,大一点稳当,2018年做的。

网友:
可以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
做的很漂亮!实用 !感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做的确实挺漂亮的。

网友:
同款,红包也是钱啊。。。

网友:
在此请教一下大家,平面是正面还是凸面是正面?

网友:
200度就可以了!

网友:
LED拆焊台挺实 用

网友:
做的很好,沉下螺丝头更好

网友:
还可以使用电饭煲里面的加热板+温控器比较方便,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