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烧水壶底盘,打磨一下触点还能对付用

楼主(2024-01-21):
还是邻居家的,一个烧水壶说时好时坏,拿我这里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底盘什么都看不见,是我最讨厌的触摸式

底部几个螺丝孔

螺丝是三角的,不过这对于坛友来说都不是个事儿

拆开底盘能看到触摸按钮和中间的显示盘,通电正常,应该不是啥大问题

猜想问题八成出在触点上,于是拆下中心触点

一大堆触点都不知道是干嘛的,挨个检查一下,果然有一个烧糊了

打磨一下掰一掰,装回去又能正常使用了,这玩意能对付一阵子就对付一阵子吧

网友:
这种触点一直高温后会发黑导致接触不好需要打磨一下

网友:
热水壶功能还挺 多

网友:
功能还不少,但是不加电什么都看不见,还是伊拉克成色。

网友:
触点镀银已经快漏底了,估计用几个月又会出现接触不良现象,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很容易过热造成支架塑料变形,彻底报废,平时可以收集些优质的银合金触点,这种情况就可以更换触点或换成纯银触点,当然,准备再坏就换全套耦合器的就不说了

网友A:
6楼太精细了

网友:
镀银触点都烧黑了,还是换一个套接触座好一点。

网友:
需要保持干燥,越潮湿触点越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我都懒得打开用牙签打磨下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楼太精细了

这位就是给电水壶耦合器打造纯银触点的哥门儿

网友:
这个触点都是易损件。

网友:
前天给岳母维修一个养生壶,和这个类似,也是接触不好,修正簧片角度+打磨氧化层就好了。
查了下淘宝,耦合器底座是2.8,壶底(上座)是3.8元,能维修一下就节省时间了

网友:
标准小五环耦合器,买一套新的换上吧,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
烧蚀后打磨耐不久的

网友:
看来用的时间有些长,触点磨损较大。

网友:
银触点也可以更换?

网友:
想起来了,有的空气开关或者继电器触点是不是可以拆下来,装上去替换一下呀

网友:
上点油防火花

网友:
白色部分没哟完全打磨掉,还能撑一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