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联想V30C数码照相机拆解

楼主(2024-01-21):
联想V30C数码照相机

网友:
没有实拍效果图

网友:
镜头能回收用来做别的?

网友A:
相机这玩意儿没坏不敢拆,怕好的也拆坏了,太精密了

网友:
联想的这个还是有点粗糙

网友:
数码相机也被手机抢占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这玩意儿没坏不敢拆,怕好的也拆坏了,太精密了

确是把旋钮给拆坏了

网友:
凌阳方案,低端货,吃电怪

网友:
总觉得数码相机领域,国产货就跟玩具一样,跟日本的真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网友:
数码相机被手机抢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机这玩意儿没坏不敢拆,怕好的也拆坏了,太精密了

有个镜头发霉了,就是怕这情况不敢下手

网友:
拆的时候小心闪光灯电容,以免触电。可以换M12镜头接口,再换2.8到12毫米小变焦镜头,多了手动对焦可以微距。我拆过旧的伸缩镜头相机,清理掉灰尘解决镜头卡死,装好后自检出错异响,再拆开发现齿轮断齿算了。SJ4000运动相机修理容易,换镜头对焦时,最好接显示器,查看边缘是否清晰,没视频输出只能慢慢试。

网友:
国产货就跟玩具一样,

网友:
3百万像素连最低端手机相机都不如了。

网友:
这镜头是不是泛焦的?

网友:
联想也产这玩意?

网友:
感觉像玩具货,联想的做工这么差么?

网友:
联想的做工咋这么差,感觉像玩具货

网友(2025-02-23):
我这个是不是盖子上少了点什么?

网友:
上大学的时候买的二手,已经过去15年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