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塑料架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换成能放18650的替换件?

楼主(2024-01-21):
前不久推荐的19块的心选牙刷,引用评论的拆解图,实际也是这样。经过对比,它的这个下面应该是为另一种电池留的兼容性设计。电路板也留着焊接扣,但是刚好放不下18650,用的是17335电池,把中间塑料去掉长度刚好比18650短2mm,而整个牙刷的内部,全靠下面的倒勾卡住支撑。
想改18650,大概只能用3d打印。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塑料件卖的?
小米牙刷是同样的结构,不过用的是14500,也是刚好放不下18650。有人改的方法是把塑料弄断,最后顶住上面。内部其实是整个散了。
本来完全可以放的下18650,但是它这个塑料架子就是设计的这么防diy.

网友:
用14500就行了,为毛非要用18650...

网友:
换18650无非是充一次电多用几次而已,没必要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3D打印机解决

网友:
看着空间应该够用

网友:
有种18500的电池,但好像比较贵。

网友:
削掉挡边应该可以装上

网友:
如果是我,后面整个不要,用胶灌死,想二次利用的话,就用保鲜膜裹上再灌胶。

网友:
用18500吧,短了一大截

网友:
整个太阳能无线充一直插着不就得了

网友:
既然都拆了,升级18650没毛病。建议再拍一下,带电池和负极下部空间细节图,这照片看不清。

原则就是能切掉的都切,弄磨薄的都磨,包括前端部分正极的塑料部分。不行就导线连接电池呗。

18650容量能有3000+的, 2500+的很多。但原来的充电电流可能小,要充好久吧。

楼主:
换14500了,幸亏当初薅羊毛弄18650时,也弄了点14500。谁知道它这个最合适的是16500,18650对那个塑料架来说又粗又长。可惜这些力神,东磁,亿维电池往那用。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这个塑料魔改件。800毫安的14500都不知道充多长时间,3500的18650,3w的无线充电得充到天荒地老了。
20多的透明t12烙铁真好用,用柠檬酸加铜片,焊电池和点焊机一样块,一下就焊住了。
苏宁极物,网易严选的牙刷里面估计也是类似的,都在30元以下,适合魔改,08年做了一堆现在是清库存。

网友:
如果一直放在充电器上充电的话,大一点电池好像没啥意义,我的用五年了,电力还是非常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