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盘的USB3.0公头 被转TYPE-C的母座转接头给搞坏了。你们也小心啊

楼主(2024-01-21):
USB3.0公头后面的几个针是靠弹性的,容易被压偏。

USB转TYPE-C的母座,也容易出问题。搞的只能识别USB2.0   识别不了3.0

网友: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个如是大品牌的还可以,杂牌的插多了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有一台台式机,因为单位升级淘汰下来的硬盘多,反正不要给饭吃插上去,正常使用,有一段时间发现突然硬盘长时间占用100,开机访问硬盘速度明显变慢,突然有一天什么都读不出来了,就又换了一个,,,这样连续坏了3个硬盘,才发现原来硬盘电源线接触不良导致的,接口太特么小了。

网友A:
相信以后大多设备都会普及TYPE-C接口就不需要转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以后大多设备都会普及TYPE-C接口就不需要转接了。

哈哈,是啊,再不会有USB2.0  3.0什么不同的感觉

公口  ,母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