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降压模块lm2596s长期工作温度是多少。

楼主(2024-01-21):
手里的这个lm2596降压模块,12v转5v,电流12输出1.5a左右,芯片发热有点烫。
60多度的温度能长期使用吗?

芯片和电感的温度都在60度左右。

网友:
别过70度加个散热片好些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过3A吧。

网友:
买过 这种2A都够呛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用

网友:
热就贴散热片呗,多大的事儿

网友:
贴个散热片吧,很小的就行。长时间工作输出再加个TVS。
这种模块很久之前用过,最长出的问题有几个,
一个是电位器氧化导致输出电压不稳;
二是供电不稳导致的击穿(不是原装芯片);
三是热保护失效(也不是原装芯片);

网友:
这种分装的不用加散热片,是靠线路板散热的,只是板子有点小了。

网友:
以前也买过几片,有一片接反电源给烧了,这种靠底板散热的,不太好加散热片。

网友:
不超过手册温度就没事

网友:
临时用用可以,不加强散热的话长时间慎用,后端加tvs

网友:
12V1.5A,那输出端得有3A了吧?

网友:
加个散热器好点

网友:
你这个功率比较大,建议换个大功率的,才用的长久

网友A:
这板子过1a就发热了 加散热吧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感,温度一下子就下来20度

网友:
加个散热片好些

网友:
简单,加散热片,还有风扇,十分耐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过1a就发热了 加散热吧

很多是LM2596仿品,过流短路烧芯片,原装有过流短路保护。建议换XL2596芯片,有过热保护。大电流输出加散热片。

网友:
加散热片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