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迪欧乐老款换仪表

楼主(2024-01-21):
换上这款T1A的仪表,一线通兼容,和原装表对比,可正确显示超过25码速度,多了实时电压和单次里程,少了转向声音,电压只有整数,问卖家说是小数直接舍弃,非四舍五入,四格电量是针对铅酸电池的,有电压可以忽略。自带线短了点,不需要的线被我拆了。最近观察发现,原表总里程是对的。原公头近光悬空,母头大灯悬空,新表接的是大灯信号,有提示记得关灯。

网友A:
原来里面还有个喇叭,语音从这里出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还有个喇叭,语音从这里出来的呀

除了转向,就是开关机音效。

网友:
做的还蛮漂亮的

网友:
电动自行车也模块化了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电动车越来越智能了

网友D:
能自动根据环境亮度,开关大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自动根据环境亮度,开关大灯吗?

不能,家里有辆欧派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越来越智能了

搞了个一线通协议,本来加装个小表,协议不兼容,显示不了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

原装表面板卡扣很紧

楼主:
显示P
0  00001000 0x08
1  01100001 0x61
2  00010010 0x12 D1 启动保护(1.灯亮,0.灯灭)
3  01100000 0x60 D6霍尔故障(电机) D5转把故障
4  00000000
5  00000000
6  00000000
7  00000000
8  00000000
9  10101010 0xAA
10 00000000
11 00000000
12 00000000
13 10110001 0xB1 异或校验

显示00
0  00001000 0x08
1  01100001 0x61
2  00010000 0x10 D1 启动保护(1.灯亮,0.灯灭)
3  01100000 0x60 D6霍尔故障(电机) D5转把故障
4  00000000
5  00000000
6  00000000
7  00000000
8  00000000
9  10101010 0xAA
10 00000000
11 00000000
12 00000000
13 10110011 0xB3 异或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