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漏电保护插头,带地线切断的比不带的好吗?

楼主(2024-01-21):
关于漏电保护插头,带地线切断的比只能断零线和火线的好吗?好在哪里?电地线切断的是多了一个地线剩余电流检测么?还是说检测的还是零线和火线的电流,只是把地线一起断开而已?

下图左边这个是很久以前的带地线同步切断的,右边这个是刚在某宝买到的,好像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只断火线和零线的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地线切断,没必要吧

网友A:
地线断了这是要杀人啊

网友B:
我认为不带地线开关的好,万一时间长了地线开关接触不良,和没地线一样,这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不带地线开关的好,万一时间长了地线开关接触不良,和没地线一样,这很危险。 ...

是的,断地线没什么意义,还增加风险

就跟把三相电4P空开的连杆拆了一样,表面上看能单独控制其中一相了,要是忘了开零线空开或者零线空开跳了就准备修电器吧

网友:
不靠谱,还是给这一路装一个施耐德的漏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断了这是要杀人啊

但是有的时候反倒是因为地线杀人

网友:
地线不允许切断,否则失去地线保护功能

网友:
都是要求可靠接地,为什么要断?

网友:
这东西有的是两插,我感觉还是三插的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