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池检测-啥意思?

楼主(2024-01-21):
          用鲁大师检测电池是这个结果,不知是什么原因,特放上来请教!

楼主:
       右下角电池图标也没有电量进度条,看不出电量消耗情况;

网友:
通信协议出问题了,换电源线吧,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池坏了

楼主:
      充电和放电都没有显示,电量耗尽突然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