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改进铁板烧,升温速度提升明显

楼主(2024-01-21):
上次用螺栓做支撑组装了个铁板烧《组装一个铁板烧,温度只有204°C,中球用》
感觉螺栓导热太快,成了热传导的主要路径,下面废旧pcb底座全覆铜,散热厉害,
这回换了10mm厚的电木做支撑,直观感觉升温速度提高不少,焊了个AHT20
温湿度传感器,效果良好。刚开始用的小面,沉孔倒角器到了之后就改用大平面了。

刚开始用的M4螺栓做支撑,从头到脚都是金属,散热厉害:

然后买了一块电木,100mmx100mm的10mm厚:

手动用钢锯锯出来四个小块,大约15mmx15mm,手动一锯就歪:

电木和下面pcb底座直接用铸工胶给糊上了,懒省事,
这四个光滑小面一点铸工胶就够了,我挤多了,浪费了好大一坨……

然后焊了一个AHT20温湿度模块,试试效果

这货3mmx3mm,焊盘在肚皮底下,铁板烧适合它:

有助焊膏,温度到了这货自动归正,跟漂移一样。
用单片机IIC通讯能正常读出温湿度数值,说明引脚都焊上了:

后面沉孔倒角器到了,听坛友建议改用铁板烧的大面,

沉孔倒角器是木工用的,倒出来的面粗糙不堪……:

原来的电木块有点大,又锯掉一部分,200多度都把电木烧黑了:

组装一下,几颗沉头螺丝还是生锈的……告点82年的机油: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中间那个沉孔是用大钻头测试的,感觉效果不好,没想到用了沉孔倒角器还是一球样……

瞄一眼,还怪平,就这吧。
收工睡觉。

网友:
每次看到坛友帖子就也想搞一个,但是想想一年也用不了两次

网友:
陶瓷导热也快. 可能没有铜皮的PCB(玻璃纤维板)导热差,高温下也不会有气味.

网友A:
用瓷柱隔热啊。

网友:
追求卓越,不停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根螺丝导热没那么夸张,直接撑到底,放在瓷砖上用,我都是趴在地上工作的。
我那个电饭煲保温器用的不锈 ...

那里面只是包着一片绕了电阻丝的云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晒晒我昨晚刚做好的加铁板,200W 7x7cm加热板12元以前买的,刚两天花了4元买了个塑料盒,原本想做个木盒的 ...

不错,不知道你这个木头会不会烧糊了,你玻纤管再垫厚点

网友C:
晒晒我昨晚刚做好的加铁板,200W 7x7cm加热板12元以前买的,刚两天花了4元买了个塑料盒,原本想做个木盒的但想想塑料盒好看点,温控器是厂里拆机的,一般都是拆焊小东西所以用的是反面,加热板下面用玻纤管隔着固定在木头上,感温探头压在玻纤管上,没放东西调200度加热到204度落199再加热,功率小加热到220以上后温度上升缓慢,但平时拆焊灯珠什么的也够用了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电木板回头会不会烧焦

网友:
会糊了发出难闻的味道,电木不是太耐高温,用瓷砖好。

网友:
楼主想的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瓷柱,用瓷砖垫一下也可以。耐高温

不错,用瓷砖支持,直接铸工胶糊住,又稳当又传热慢

网友D:
没有瓷柱,用瓷砖垫一下也可以。耐高温

网友:
用的很少, 想用的时候就把电熨斗翻过来.

网友:
电木板不是太耐高温,会糊了发出难闻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瓷柱隔热啊。

瓷柱长啥样子

网友:
我也买了两片,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想法,尽量减少发热面与电木块的接触面积。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做个磁悬浮的

网友:
传热有这么快吗,以前没什么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