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无聊跑图改一个隐藏电位器版中兴ZXD2400(V4.3)

楼主(2024-01-21):
此版本已淘汰因为电压无法调零,第二版已出,已完全攻克了不能电压调零的问题并且附带电压限制功能,直接点击蓝色字体进去看第二版点击进入第二版本

由于我已经放寒假了,之后就开始闲然后又找到一块中兴的电源,之后就开始琢磨如何改一个电位器版本,这个版本的好处就是价格便宜,但是唯一一点不方便就是调压没有数控板的方便,如果有需要的兄弟可以进来看看,好废话不多说下面进入吧。(对了,这里给大家道个歉,楼主第一次使用图片在文字中,所以不太熟练,导致每张图片对应的文字在图片的下方,大家看下面的文字不是上面的

首先准备一下材料:什么电烙铁啥的我就不说了哈,这些该有的都有。之后准备电阻1k的一个中兴2400电源4.3版本一个,10k精密多圈可调电位器两个,完事!
好,咱们先分析一下它的原理,

改可调压的原理是他这里经过ref也就是3895产生的五伏电压给到了r94和r95进行分压,那后会在r94和r95中间那个点分得一个差不多2.5伏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了k4-8这个角接入了3895的输入端,而这个电压就是整个电源输出电压的参考电压,所以只需要改动这个电压就可以对整台电源的电压进行改动(这里说一下,为什么不去改变它的采样电压,从而进行调压,因为去改他采样的话,这里会触动到一大堆的保护电路,但是我们改的这个是它的参考电压所以并不会去触动到它的保护电路,所以来改这里。还有的人会说去改r93那个10k的电阻那个电阻改的话也可以的只是说改完之后他的电压好像调不太高个人尝试只能调到47伏左右)所以,改动方法非常简单,就根据图一来看,只需要把他的r94给拆掉然后根据图一的方法进行焊接就行了,这里把r94换成一个1k的电阻做用,是提高它的输出电压,如果不换r94的话,最高输出电压只能在57伏到3伏之间调整,改了r94之后电压可以在60伏到3伏之间调整,这里因人而异,如果你不想要这么高的电压的话,那你就直接把他原来那个电阻拆了,然后换一个5k的电阻到那个1k的电阻那里就行了。到此为止的话电压就已经改完了。

接下来咱们对电流改可调:首先,D11也就是这个431,在这个431这里会产生一个7.9伏左右的电压加到r118的上面,之后这个7.9伏的电压通过r118和r117进行分压,之后这个电压会加到LM 358的正向输入端,它的反向输入端是通过下面的i out也就是输出电流放大电路输出的电压,这里的这个电压大小是完全取决于电路中的电流大小然后通过那个康铜丝采样经过放大电路放大后加到这里的。然后如果他的i out那里的电压大于了正向输入端的电压,这时候LM 358会输出一个-5v的电压,然后这个电压会把vd24以及r88的电压拉低,cl LED的那个限流保护灯会亮之后还会把vd3以及r453的电压拉低,也就是会把EA out的电压拉低,EA out是直接接到了UC 3895的反馈端上,这时候芯片就会对输出的频率以及脉宽进行调整,使电源的输出电流保持固定这样就实现了恒流。所以改这个电流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咱们直接去改它的参考电压,不要去改它的输出电流,放大后的那个电压因为这样子还会牵动到一大堆保护电路。改法非常简单,

如图把r118断开与431的连接,然后在那里串入一个10k的可调电位器,电位器的第三角接地这时候它的电压就可以在7.9伏到零伏之间进行调整,从而对整个电源的输出电流进行调整。之后再来分析它的短路保护这里,这个短路保护如果不破解的话在低压情况下它会限流,首先通过vo+这个点是整块电源的正极输出电压,然后来到了r103和r122的两个电阻之后再往下走就来到了vt18这个三极管,当这个三极管的控制极电压,也就是它整块电源的输出电压低于了7.9伏之后,三极管导通会把LM 358的正向输入端电压直接拉低到零伏,这时候不管这个i out输出的电压是多少都会比零伏高所以LM 358就会输出那个负五伏的电压,从而对电流进行限制也就是短路保护,所以说这东西如果不破解掉的话,整块电源输出电压低了之后它就会对电流进行限制,用着不爽啊!破解之法也非常简单,因为他本来的正常工作状态下这个vt 18就不是导通状态所以直接给他拆了就行。OK那么理论成立接下来看我操作!(对了,在这里补充一点哈如果不按我说的,用1k的电阻改装的话,那就是网上比较通用的那种直接拿电位器改的电压没有我这款的高,大家按自己的需求自己来看吧如果需要电压高一点的,就用我这个方法了,不用电压高的那你就按网上的改)

这里就是把r94给拆掉之后接了两根线出来,然后串了一个1k的电阻,到了10k的可调电位器上面,电位器下面点了502,然后直接粘在了电路板上,把第三个角下面的阻焊层给刮开之后直接焊上这里就是地但是大家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有没有小细线如果没有小细线才能刮。然后从照片里看到的可能不是太清楚,r94那颗电阻我是没有拆的哈那颗电阻是我当时用来测试这颗电阻拆掉之后改的范围怎么样所以拆开改过电位器试过,这里你们不用动它就行因为上面的那个结论就是我拆了之后改完才知道的,这里图片中安装的就是电压可调电位器。

这里拆的就是vt18,一定要看清楚图片中拆的是哪个元件你别把旁边那几个中的某一个拆了,到时候电源炸了那可不能怪我哟。

然后按照图片中的位置打一个洞,记住千万一定必须要按照图片中指示的地方开孔别的地方底下可能有线如果你不按我的来炸了,那也不能怪我哟!

之后就是继续在下面把铜皮磨出来,然后安装电流,可调电位器之后把r118的一端给他焊开然后把电位器给他串进去就行了。之后看一下电流可调的效果。呃,到此的话呢,电源就改装完成了,然后我把它装进外壳之后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把这两个电位器放在那里。

之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个细节,在电源的正负极输出端并联一个1.5k4瓦左右的电阻,这个电阻用来泄压的,不然的话,高压调低压的时候要等好一半会儿。

OK电源组装完了,就是这个样子,虽然看着跟别的电源一毛一样,但实际上它已经变成可调了,然后那两个电位器就在最后一张图中可以看的很清楚,所以这就对应了那个标题隐藏版的电位器。(这里再补充一点汉上面的什么元件啥的时候温度最高350最高350然后焊那个大面积的铜箔,也就是那两个电位器的接地的时候可以到450,别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它降温到350度再焊接这上面贴片元件贼爱坏,温度高一点,立马就坏了,幸亏我手上有两块料板,所以我可以拆,但是你们手上没有这些料板焊坏了那可能就整个都废记住,温度一定要低一点,而且贴片元件拆下来粘在烙铁头上,要立马拿下来,不然也会坏的!)

好啦,本帖到此也就结束啦,希望这张帖子可以帮到自己下次见

然后这里再补充一点,你们可以把r93那颗电阻拆了之后在那里也装一个可调电位器,然后电位器和电阻之间串一个10k到4.5k之间的电阻,然后接地端的话,你就去找那两个定位器接个地过来就行了,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对剩下的那个三四伏左右的电压进行调整,最低可以调到0.2左右,但是我感觉用处不大,因为我这款可调的电压是60.5伏到四伏,四伏的话刚好覆盖了最低的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最低锂电池是那个4.2伏左右然后我就懒得去动它了,如果你们还需要更低的电压,可以去改它,但是因为我还有两块数控的所以我就懒得去整,如果不太清楚,可以问我,别到时候自己改改炸了可刑

网友A:
很祥细哟!赞一个!

楼主:
对了,在这里补充一点,图片中这个vt18三极管,其实就是一个保护作用的,然后你们可以在它的输入和输出那里接出来两根线,然后接一个开关假如你供电的负载突然短路什么的,你就可以直接按下那个开关,它就会瞬间限流保护就没有电流了,这个属于一个扩展功能

楼主:
这里再送你们一个开关机的方法,图片中圈起来的两个角位,红色的接入正极电压,蓝色的接入负极电压,电压为五伏,正负极不要搞反同电之后就关机,电直通就一直关断开之后就开机。这里的电压一定要是外部的电压,也就是说通给他的这个电压不可以和这个电源有任何的关系,不能是电源自己产生的电压,也不能是电源的输出,电压必须是一个外部电压,如果你接电源自己产生的电压炸了可别怪我哟。然后他的剩下几个输出引脚需要定义的跟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哪个大神可以用这些引脚之后来开发一个什么软件呀啥的,可以通过这几个引脚输出的信号对整个电源的状态进行监控,目前本人没有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祥细哟!赞一个!

更新了两个扩展功能,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B:
过于nb,无法评价,只能满分打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于nb,无法评价,只能满分打分。

目前尾插的这几个针的话,第一个针和第三个和第四个这个是用来开关机的,高电平关机低电平开机,然后第一个针和第三个针之间的那个也就是第二个针是它的告警输出,然后他电源警报的时候二角和三角四角之间会低阻,然后还有一个帧是频率输入,那个改了可调之后没啥用了,那个频率输入是监控模块给他输入一个频率之后可以改变它的电压,但是改变的范围贼小改了可调之后没啥用,所以不用管,还有一个针脚是他的在位信号,也不用管那个在位信号会输出一个差不多3.14伏的电压,那个只是为了告诉监控模块他在位而已,用不着,最后一个针脚是它的电流频率输出,输出频率是100hz/a。目前,这是我研究到的全部给大家了,然后哪位大神可以用这些数据去做一个那种板子就是插在这上面之后可以实时监控电源模块的参数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你好

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祥细哟!赞一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906&fromuid=3620024
目前已研究第二版本已出教程,此版本已淘汰,直接进去看第二版本吧,第二个版本完全解决了电压不能调零的问题,并且有电压限制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906&fromuid=3620024
目前已研究第二版本已出 ...

真的牛   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牛   真

然后链接在这个的最上面那几行蓝色的字,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网友E:
就佩服这种帖子

网友:
研究透彻,为楼主致敬

网友:
他真的想教会我们

网友F:
这个体积大,放家里用可以,华为大炮看起乖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体积大,放家里用可以,华为大炮看起乖巧多了

唉,这个要看个人吧呃,反正我是比较喜欢中性的这个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他的改装方案很多,什么比较出名的就是立硅码还有蓝作坊等等然后呢电源用定位器改完之后也非常稳定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纹身比较小,华为大炮之类的,如果基本在满负载工作的话,可以把散热片或者吹出来的风温度干到七八十度,但是中性它散热片的温度最高一般不会高过70度,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在4-50度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佩服这种帖子

可以点帖子,最上方的那几行蓝字,那里设置了链接,直接点了就可以去到第二版本,第一版因为电压不可以调零然后淘汰了

网友:
不能老盯着这个电源薅啊,

这样子搞,让js把这电源的价格炒高了几倍。

服务器,机房淘汰下来的电源有非常多,非常便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改造中兴电源

点上面蓝色的字去看第二版本,这个版本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