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个东西,强磁头是啥玩意.....

楼主(2024-01-21):
前二天刷视频看到有个教程说怀孕了的充电宝不要丢,还能用来给18650充电,
内容是把怀孕聚合物电池焊下来,然后二个线分别接啥强磁头的,做好后对好18650电池正负极就能直接给电池充电了。
前段时间不刚拆了个怀孕的充电宝的,正愁没玩头了,今天突然想起还有这个玩法,但是视频找不到了,也没存,没收藏,
求问视频里说的啥强磁头是啥玩意.....

网友:
叫磁柱。。。一般LED改造板上能拆到。不过接触电阻巨大,只能用于500、700ma充电的老古董充电宝板子,比如香水板。或者在磁柱上包一层薄铜双面胶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东西

楼主:
可能还有点没说清楚,就是鼓包的聚合物电池就不管了,是从原充电宝的正负极分别接线到啥强磁柱,然后再分别接在18650电池的正负极实现给18650电池充电的,二楼的图片跟视频上的很像,那接线的话就是直接焊锡接线完事了是吧

网友:
那个视频我也看过,但是磁极相吸,短路的话,会有什么风险?要避免这种情况。

确实需要磁吸的话,可以放在类似笔帽的结构里面,扣在电池正负极上充电。

也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利用现成的兼容充电电池槽位。2元18650充电器的三波改造

网友:
有的手机充电线就是强磁的

网友A:
为何要用这磁头?

网友:
直接接线就可以了。接强磁是为了方便换电池的。充完了把强磁从电池那里直接拿下来再吸到别的电池上。。要吧用电池座来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要用这磁头?

没有电池架,只能用磁铁吸住电池两端进行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