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用网线传输视频信号,简拆迈拓维矩HDMI延长器(MT-ED05)

楼主(2024-01-21):
官方宣传图

看起来还挺精致

这个是发射器的接口

连在HDMI接口芯片的资料

另外一颗接在rj45接口的芯片资料

看看接收器

闲置了,用不上,已挂小黄鱼:矽元创DIYSTU

网友:
不太了解,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同样关心效果如何?

网友:
效果如何呢?

网友:
可以利用家里的预埋网线传输HDMI信号,用途比较偏门,估计买的时候不便宜

网友A:
似乎网线要求较高,带屏蔽层网线

网友:
居然有这样的设备,稀奇。

网友B:
就是网传,几年前用过绿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网传,几年前用过绿联的

效果和现在无线的笔怎么样?延迟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网线要求较高,带屏蔽层网线

我猜这个就是用网线直接传输视频信号,所以确实要求比较高,至少超5类,或者六类

网友:
还有一种是一对多的通过以太网传输的,一个编码器配合多个解码器

网友:
超5类50米,6类60米以上就是说网速超千兆了

网友:
里面居然这么少内容,不知的具体如何实现的
那个fpga太小看起来不够做很多事啊

网友C:
你这个不是走的网络协议,我拆的编程器走的网络协议,可以距离无限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是走的网络协议,我拆的编程器走的网络协议,可以距离无限远

编码器对网络要求特别高,传输无损的1080p60hz信号需要特别高的带宽,这个传输器几乎是无损传输,而且极低延迟,可以对比一下HDMI的带宽和6类网线的带宽,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D:
传输距离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输距离如何呢?

这个就不方便测试了,毕竟专门找60米网线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2025-03-21):
见过能同时传输USB信号的,可以插鼠标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