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红外遥控器LCD1602显示码值

楼主(2024-01-21):
这个程序花的时间比较多,主要是去理解红外协议及解码的过程
最终验证的时候感觉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这个简单的试验板没有配遥控器,在家里翻箱倒柜只找到一个灯的遥控器,就它了,
先上红外协议

效果图

所有按键前面都是80和7F后面不一样,
这4个16进制转换成二进制就是4组8位的码,

12组是用户码,34是数据码
而且互为反码
80   10000000
7F   01111111
01   00000001
FE  11111110

楼主:
还是采用模块化的思路
模块化确实方便,像这个程序的LCD1602部分,直接把之前的模块复制过来就能用
头痛的事情就是变量太多了,明天尝试把所有全局变量放到一个模块中看看

程序参考上网上的示例和自己的理解,
注释全是自己的理解,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A:
厉害,你这进步神速。。。接下来学一下立创EDA画板吧,打样是免费包邮的,再用红包撸一些STC单片机,然后就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你这进步神速。。。接下来学一下立创EDA画板吧,打样是免费包邮的,再用红包撸一些STC单片机,然后就 ...

画板早就会了,我就是学电子的,就是因为画的板上有单片机,才想着学一学,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板早就会了,我就是学电子的,就是因为画的板上有单片机,才想着学一学,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

那就先来一个小目标,做一个示波器?

网友:
手推车啥时候能接入 Arduino,我就有动力折腾回来了。

以红外为例,arduino 上随便一个开源的三方库,就支持这么多品牌的直接编解码。
相当于各式各样造好的轮子,你可以用也可以改,而不是天天在纠结怎么自己造轮子。

而且这些代码是 CPU 中性的,AVR、8266、stm32、esp32 都可以运行:

网友:
反码 在 许多英文资料中,叫对 1 的补码 ---- 1‘s complement

网友:
感谢分享,红外遥控解码可以学到很多编程知识和技巧

网友:
强人,膜拜了!!

网友:
厉害厉害,老哥进步神速,很快就炉火纯青了

楼主:
还早着呢,手上这个STC89C52没有AD功能,准备换个IC再学一下AD转换 PWM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采用模块化的思路
模块化确实方便,像这个程序的LCD1602部分,直接把之前的模块复制过来就能用
头痛的 ...

你这用的什么编辑器,风格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用的什么编辑器,风格挺好的

写程序是在那台ACER的小本本,我用U盘把程序带回家,晚上用家里的电脑发的,家里这台装的是debian 系统,IDE是geany

网友:
对,努力实现下一个小目标,相信自己!

网友:
俺这阵在改华为大炮,于是想学习STM32,始终搞不懂,摸不到门,看来是老了

网友:
全局变量不用放在一个文件里.
变量加上extern, 放定义它的.h 文件里  使用这个变量的.c文件 在头上直接引用其.h就可以了

还有些工程师不喜欢用extern这种方法:
定义两个set() 和get()函数. 里边就给变量赋值或return取值一句,   分别对这个变量进行包裹封装并在h里声明,
这样在其他C里调用它时, 直接set_A(8);  a = get_A(); 这样即可.
一般大工程多人合作开发喜欢这么搞, 避免使用extern引用来引用去.

网友:
c51现在玩的人不如原来多

网友:
楼主是理科生还是文科?

网友:
CPU 中性的,AVR、8266、stm32、esp32 都可以运行

网友:
科技改变生活。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