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0902A开卡出现这种情况 Please Save Die Remap

楼主(2024-01-21):
请问各位大神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开不了吗?
一按START就弹出对话框 提升 请保存模具重新映射
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小白一枚!

楼主:
拔出来再插上去出现这种要BIN了

网友A:
同一个型号闪存的数量和总容对应不同的bin文件

网友:
软件出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型号闪存的数量和总容对应不同的bin文件

这是成功了吗?怎么没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