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再改136B+的手动量程

楼主(2024-01-22):
之前逛论坛,效仿了高手给136B+加装了手动量程,用的是触摸模块
改好之后具有了手动量程,用着还行吧。不过这样改也有缺点,就是很容易误触碰
前几天需要时拿出来用,没想到开不了机,原来是电池耗尽了
忘了手动关机,触摸模块一直都在偷偷地消耗着电能呢
装上新电池,测量整机工作电流12m,自动关机时竟然还有9mA。不会吧,这小东西竟然相当于3个万用表的能耗?
要不然这模块本来就是坏的?不管它了,干脆拆掉它!
本来想安装个按钮开关的,但又不想打孔。于是想到了干簧管,这样可以无损改装
需要手动量程时,用强磁触碰就可以啦。强磁背吸万用表随身挂着呢
作为搞维修的,找个强磁应该很容易

网友A:
9mA是有些太大了,表才2-3mA。这个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一般不应超过5ma。

网友:
方方正正的牛屎

网友:
那小模块是坏了吧,不然不会那么大电流的。

网友:
还是打孔吧。。。

网友B:
这改手动档什么原理?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型号的也能改手动档,我那个210表自动档太慢了,测个东西跳几秒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改手动档什么原理?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型号的也能改手动档,我那个210表自动档太慢了,测个东西跳几秒档{:0 ...

可以改高频率晶振,
测速结果秒出。

网友:
还是硬开关简单省电

网友:
刚好手上就有个136B+,改天改改

网友:
这个136B+第一批上市我就在前公司公款买了一个,是硬芯,读数也快的……去年头又自己买了一块,当然是牛屎了,测量还是一样的快…… 这个表拿来做工具炮灰很好,便宜好用

网友:
我用的触摸感觉很好用呀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A:
9mA是有些太大了,表才2-3mA。这个电池不适合大电流放电,一般不应超过5ma。 ...

这个表测量三级管时能达到4.5mA如果打开背光能到14mA+,如果这个电池放电只能有5mA就有点不够用。

网友C:
标签机什么样的,我最近想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签机什么样的,我最近想搞一个

兄弟PT1650,很老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