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这几天油耗大幅增加,踩油门感觉好重,怎么搞?

楼主(2024-01-22):
老车了。突然油耗大了许多,感觉车子好重的样子,特别是起步,要踩大油门,难道是刷车卡住了吗?

问问大家要检查哪里,等 有空了拆拆看。。。。。

网友:
换电车,电便宜 力气大

网友:
开一段路摸刹车盘,如果某一个发热那肯定是这个磨刹车盘了。

网友:
是动力变弱了吧,车还能变重

网友:
天冷了,行车电脑会自动将待机转速从夏天,春秋天的800转加到1200转,以让发动机尽快升温,这个可以通过转速表看到,正常现象,特别是老车。这都是正常现象。

网友:
2楼猜得有理

网友A:
挂起来 手动转下轮子 看看卡主没有,,没卡主那就是燃油管子漏了

网友:
有可能刹车片脱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起来 手动转下轮子 看看卡主没有,,没卡主那就是燃油管子漏了

等一次顶起来看看先

网友B:
这个问题好搞,换车

网友:
车子想要退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搞,换车

哈哈,人才。

网友:
支起来扒拉车轱辘试试

网友C:
和老车无关吧,冬天会涩一点但不至于起步大油门,机油滑油都按规定换刹车卡钳回位如何

网友:
找个平坦的地方挂空档,推行一段距离看看阻力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老车无关吧,冬天会涩一点但不至于起步大油门,机油滑油都按规定换刹车卡钳回位如何 ...

有可能卡了。。。。

网友:
先看轮胎气压是不是有点低

网友:
火花塞,点火线圈,节气门,氧传感器。。。。。当时还有楼上说的刹车盘卡,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网友:
踩离合,看滑行距离是否变短,如果踩离合有明显的顿挫感觉,或者滑行距离明显变短,说明是磨刹车片了。

网友:
机油,火花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