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还是RTD的疑问,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24-01-22):
请问各位大师,你们跑RTD都是怎么设置的呀,ECC设高了,坏道跑后为0,设低了,又经常过不了,是否要多次跑找一个合适的ECC,把坏道找出而又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要跑暴呢?这样把握有点难呀。
下图是2258H固态U盘跑的,温度着实高。这ECC是否设高了,跑不出坏块。设20-40又暴表了,这是第三次跑了,温度这么高,怕多跑几次这颗粒也要跑废了

网友A:
肯定要加小风扇吹啊
只能一次次试,就是费时间

网友B:
ecc设置也还要看是什么闪存。爬坛内贴看看吧。

网友:
多跑几次没关系的

网友:
这是拷机都没问题,还怕折腾

网友:
l06b颗粒我都是设置的slc3,,mlc6,,通不过的直接淘汰。能通过新增有点儿多的也淘汰。对于小优盘来说2258h那个温度根本就没法用,,可以用58xt的固件开,,因为58xt可以降低主控频率,,从400M赫兹降低到50M赫兹或者100mhz,基本就不发热。

楼主:
固态U盘这样设置?没几个能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设置也还要看是什么闪存。爬坛内贴看看吧。

爬坛内帖!在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加小风扇吹啊
只能一次次试,就是费时间

大哥,RDT,就是要高温,我直接丢70°C 的恒温箱

网友C:
首先你要能理解,为什么要跑rdt。
跑rdt不是为了跑过,而是通过跑rdt,了解你所用的颗粒的真实体质。

ecc的值,是可以根据颗粒制程以及主控的纠错能力来灵活设置的。

2258h主控的盘,我通常用slc 15,tlc/mlc 35来跑的,如果全0跑过,说明体质良好 ,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有少量fail,能正常开满容量,问题也不大。
如果跑不过,可以设置成20 50再跑跑看。

总之第一原则就是,越严的ecc设置能跑过,颗粒体质越好,使用起来越放心。宽松的ecc跑过了,相信你也不敢长期存放重要数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U盘这样设置?没几个能通过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态U盘这样设置?没几个能通过吧

我说的这个slc3mlc6标准对于l06b颗粒来说99%都能过,有50%能通过slc2,这种我开过几百个,除非颗粒寿命不佳,,东芝15纳米mlc颗粒可以做到slc3mlc9,,不知道你那是啥颗粒,看起来是有点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能理解,为什么要跑rdt。
跑rdt不是为了跑过,而是通过跑rdt,了解你所用的颗粒的真实体质。

你好大佬,请问下自用的58H+UUGY颗粒跑4圈RDT可以么?如何看新增啊,感谢,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这个slc3mlc6标准对于l06b颗粒来说99%都能过,有50%能通过slc2,这种我开过几百个,除非颗粒寿命不佳, ...

是否与开卡软件版本也有关,我上次好像用的是T版的,20-40跑暴了,刚才用R版的,18-38跑不出坏块了,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能理解,为什么要跑rdt。
跑rdt不是为了跑过,而是通过跑rdt,了解你所用的颗粒的真实体质。

谢谢范师傅,如果 15-35过了,就算没跑出坏块,也可放心用了,就没必要再降ECC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范师傅,如果 15-35过了,就算没跑出坏块,也可放心用了,就没必要再降ECC跑了? ...

没必要了,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