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01 温飘

楼主(2024-01-22):
之前Fluke101改了True RMS,后面又使用REF3112换了外部基准,改造贴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211-1-1.html

当时有坛友问温飘怎么样,昨天刚有空试一下。
纯业余条件,没有恒温箱啥的,供参考。外部输入电压基准是4.500V

室温条件,101正面测温14.8℃,4.499V

扔冰箱冷藏大概40分钟,表面7.2℃,4.500V

取出来扔至那种电加热的干衣机里面,正面34℃,背面47℃,测试4.495~4.496V

当然,该有的保护要有,尤其从冰箱取出来之后升温的时候要注意当前环境的露点温度,避免在表内出现冷凝水。

假设温度只是从10℃变化到35℃,变动25℃吧,电压变化取最大值5mV,算下来温飘大概是45ppm?从来没算过,不知道对不对。
REF3112是8PPM/℃的温飘,但是我仍然用了两颗25ppm的千分之一贴片电阻做分压,并且也没有什么筛选手段,就是随机装了两颗上去。

不过还是那句,101这块表就算不改基准也够用,业余条件我能看到小数点后第二位就算不错了

网友:
漂不漂无所谓了

网友:
看那三个字就够了,管他漂不漂

网友A:
通过公式计算,你的基准电压有问题,并不是整数4.5000V或线性4.9999V的,而是约为4.497V。

因此,可得知万用表基准配套需要进行调整,调整到-10--+15ppm以内。

网友:
小飘怡情,大飘伤心!

网友:
电压档温漂不仅是电压基准贡献的,影响较大的还有分压电阻网络。
101没有dcmv,无法通过直接测试把二者的影响区分开来。101用的是98o24我忘记是发在矿石还是38℃了,当时15b+的校准手册还没出来,我那个帖子对于外基准调整温漂只是发了一个设想,并没有真正换外基准,换外基准并校准是由另外的网友试验成功的。而是实际上,我测试发现我那块101的100~1.111M精度和温漂都不错。因此在我那时候是用10M调的,我手头有足够多的电阻来支持这种调整方法。现在回到你这个表,我怀疑你的10M可能是现在温漂的主要贡献者。你可以试通过60MΩ量程的温漂测试来验证这个猜测。这个档的基准就是那个10MΩ电阻,如果数据能对上,你可以考虑买些10M挑温漂匹配的来用。我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旧贴
补充,只找到了调整后的初步测试结果。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72722

网友:
101的表只比炮灰好一点吧

网友:
没发现,第一次听说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大佬回复,我这里也仅仅是回应另外一篇贴子坛友,测一下我改完外基准的情况,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改完相对于原来的内部基准,到底是变差了还是变好了

毕竟REF3112基准出来还是通过另外两颗电阻分压,基准电压的飘移感觉(感觉=没条件、不知道怎么测)应该是这两个电阻影响更大。

我对这个也没啥期待,就是想尝试动手换一下,毕竟之前从来没敢动过万用表的基准源。
平时使用也对温飘不敏感,近期也没什么精力,101应该短期就不拆机折腾了。

看之前101的拆机,和我自己这个拆机,从感观上感觉是不是后面的新版本在做降成,好多电阻出料都不是那种蓝色绿色的。
当然可能电阻指标是一样的,只是看上去确实没有之前那么亮眼。

网友:
喜欢用小巧的表,但是实在是受不了没有背光,现在改用107了

网友:
表飘不飘无所谓,有这个表人可以飘就行。

网友:
3位半有这个温漂表现,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个温漂是 负的,随着温度升高,电压变小

我手里的101 温漂是正的

网友:
fluke 官方:不厚道,我给你讲实惠,你给我讲温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大佬回复,我这里也仅仅是回应另外一篇贴子坛友,测一下我改完外基准的情况,甚至我自己都不知 ...

现在,这个电阻,可能是温漂的最大贡献。找个10M电阻恒温,表加热/冷冻测下温漂。
我这个是换的,原电阻没这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公式计算,你的基准电压有问题,并不是整数4.5000V或线性4.9999V的,而是约为4.497V。

因此,可得知万 ...

求软件名

网友C(2024-04-28):
引用 网友B:
求软件名

就是个二次拟合,没软件拿计算器一样算。
而且他的解释也不恰当。另外拿34度拟合也不恰当。
那个软件的前提是表是准的,三点测量推出23℃时,基准值以及温漂的α和β。
你这情况正好相反,但也可以利用这个软件算你表的温漂。但不能像他那么理解。况且只用正面的34℃更是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二次拟合,没软件拿计算器一样算。
而且他的解释也不恰当。另外拿34度拟合也不恰当。
那个软件的前 ...

二次拟合,按我理解 y = a(x-23)^2 + b(x-23) + c, 然后用 excel 就有拟合功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次拟合,按我理解 y = a(x-23)^2 + b(x-23) + c, 然后用 excel 就有拟合功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

是的,就是Vₜ=V₂₃+α(t-23)+β(t-23)²,对于手持表的分辨率来说完全没必要二次。一次就够了。Vₜ=V₂₃+α(t-23)。我还真没用Excel做过,不过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Vₜ=V₂₃+α(t-23)+β(t-23)²,对于手持表的分辨率来说完全没必要二次。一次就够了。Vₜ=V₂ ...

这个是什么软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