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越近年关越想娘,小记一下农村建房纪年表

楼主(2024-01-22):
地区,江汉平原,家里6口人,以前老房子是带预制板的平房,因为布局问题,房间明显是不够的。

建好这个房子,我们逢年过节的,带孩子回去住几天,陪(劳累)二老。
这个新房就四个卧室,每个独立带卫生间。(类似于酒店)卫生间在阳台上,不过阳台是封窗的。设计的时候是阳台,后来感觉农村虫蚁多,封起来了。
记录下时间,2021年10月国庆后开工。
最低下是铺的预制板,上两层的楼板是现浇,用混凝土泵车,越过老房子送过去的。

同年,春节前后,也就是2022年1月,主体完成后做水电。

因为天气不好,下雪起风,相当于在户外干活,春节前后各两周,春节没休息,就我一个人干的。
次年,开始粉刷,以下是2022年3月26日

2022年8月,粗粉刷完成

下半年,也就进入到了2023年1月,春节,刮了大白,整了个布衣柜就进去住了,烧烤安排!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装卫浴,装开关灯具,都是极简模式。

今年已安排了一些家具。没拍图。
时间跨度有3年,每次回去都干活。其中包括老房子改卫生间,改厨房,改储物间,老头子改猪圈,羊圈,鱼塘,总这一直在“搞建设”

网友:
到这个年龄才能体会到家和万事兴的含义

网友:
奶奶健在的时候,父亲和叔叔每年都还回几趟老家看望,奶奶离世后,没事么重要的事基本不回去了。

网友:
我也想把老家重建,但没钱

网友A:
感觉中空砌墙不好

网友B:
空芯墙悬挑楼梯,墙体还开窗,这可不是好方案,楼主为何不现浇楼梯呢?

网友:
祝贺,辛勤劳动换来一家幸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芯墙悬挑楼梯,墙体还开窗,这可不是好方案,楼主为何不现浇楼梯呢?
...

圈梁连续并且楼板现浇立柱也还可应该没啥问题吧(圈梁立柱略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芯墙悬挑楼梯,墙体还开窗,这可不是好方案,楼主为何不现浇楼梯呢?
...

墙体承重都不是好方案,应该起框架的,我家1993年的平顶房,现在开裂好多地方,还不如更老的土丕房,一点不开裂。

网友E:
不放个平面图和整体立体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中空砌墙不好

我们家乡都是这样建的。老房子30多年了,没有框架,还是用的预制板。油点堪探石油放炮,折腾了多次一点事没有。重点是底下地基要弄好,不然容易开裂。
这新房子除了有地圈梁,关键地方还有立柱,楼板现浇,每层有圈梁,比老房子扎实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芯墙悬挑楼梯,墙体还开窗,这可不是好方案,楼主为何不现浇楼梯呢?
...

这个窗户开的位置确实有点问题。楼上没在这个位置开窗。改在了楼梯的拐角。挑梯没有安全问题,整体的,垮不掉。里面是贴着地的,下面撑着呢。
建房的师傅说可以与后面形成通透,采光也好,也确实是好得多,特别是楼梯间。
现浇楼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做模的技术有限,这样反而做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圈梁连续并且楼板现浇立柱也还可应该没啥问题吧(圈梁立柱略小)

即便圈梁再稳固,开窗部分对悬挑楼梯的压力是不够的,楼主建房是大喜,咱就不多说了,本地有真实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墙体承重都不是好方案,应该起框架的,我家1993年的平顶房,现在开裂好多地方,还不如更老的土丕房,一点 ...

农村建房有圈梁结构柱已经是很好的了,我这儿地处鄂东南,也差不多都这样建,但受力较大的部分一般会采用实心墙,像悬挑部位下部都用实心墙,上部不开窗,时间久了还是会开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窗户开的位置确实有点问题。楼上没在这个位置开窗。改在了楼梯的拐角。挑梯没有安全问题,整体的,垮 ...

我老家也是农村,现在成了城中村,自建房七层,基础是十二米深桩基,地梁50厘米高38厘米宽,每层楼都是38厘米高24厘米宽的圈梁,24的结构柱,也算是强梁弱柱,全部墙体都是实心红砖墙,楼梯全部是现浇楼梯,可惜楼板都是预制板,到现在三十年了,也有细微开裂,长沙事件发生后,确实是很担心,指望拆迁,可现在房地产不景气……

同期邻居都是建三四层,楼梯是悬挑,圈梁都是24*24的,有的邻居开裂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放个平面图和整体立体图给大家欣赏一下

安排,因为老房子舍不得拆,布局不一定合理,总之是缺钱的原因。
过道是我以前的房间,我在这个地方结的婚。后面建房的地方,是之前的猪圈。
现在的猪羊狗都是向池塘开窗开门。鸡怕偷,所以向院内开门。男女厕所向院内开门。
家的西侧以前是个砖场,池塘就是砖场起土造成的,那些人真是坏,欺负人,照着我家墙根挖土!没办法,后来条件稍好一点,老爸又请人挖土来填。留下一个池塘。
砖场废弃多年,后面村里花钱平整成了水田,因为这个塘与砖场中间有条灌溉沟,所以平整就没有整到这边来。加上这个塘按我家责任田算了面积的,归我家了。养了些鱼,家里养的这些,疫情封村那年,起了大作用。

网友:
跟楼主一样,当年我这房子一到七楼水电全是我一个人弄的,电线也是随墙缝走,没套管没开槽,带电走线,电线走到哪儿电就通到哪儿,线头一剥勾上工具就干,艺高人胆大(无知者无所惧),不过给排水都是铁管,那时候PVC刚出现,尚未得到认可,给水管都是开槽走的暗管,好在活干的仔细,三十年了,都还完好使用着。

这十几年除父母亲还住在一楼,其它全部出租,二十多租户,父母成了物业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圈梁再稳固,开窗部分对悬挑楼梯的压力是不够的,楼主建房是大喜,咱就不多说了,本地有真实案例! ...

这个挑没事,它里面是撑起的,下面两阶是实心的,翻不了。
从烧烧这张图可以看到,窗户这里就四级楼梯,底下两级是打了底的,非悬空。也就是说挑空的梯板有两块这头没墙压着。
它又不是一单块,一块撑一块,它是一个整体,毫无压力。

还没粉刷的时候,工人就挑着砖在上面走,现在背面粉水泥,正面贴磁砖,就算是豆腐做的,走人也不成问题了。

网友:
倒数第二张这管道是干嘛的,还带两个冒烟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