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TP-LINK TL-AP1208GC-PoE/DC简单拆解不评测

楼主(2024-01-22):
TP-LINK TL-AP1208GC-PoE/DC简单拆解不评测

偶得一个吸顶AP,功能挺多,但是我不太会去用。。直接看中关村的参数吧;初步看,主要有个千兆输入网口,其次,有个胖瘦端的选择口。
这是该吸顶天线的参数

吸顶式平板AP,圆润有光泽,形状是越来越光滑了

外观简单有个性

背面,铭牌等等

没有拿到固定底板的样子

拿掉固定底板

左到右依次为:重置孔,12V电源孔,胖瘦选择开关,网络端口

开壳还是一样,废了老大劲

电路板挺厚实,比家用的普通WiFi路由器好多了

电路板背面,一块硕大的散热器

居然是用这种硅脂

RTL8367S芯片

电源口周边元件

8脚的硬盘rom芯片

这个应该是5G周边元件

无线芯片

5GWiFi区域,居然还要跳线

2.4G天线周边元件

这个作为家用会不会太夸张了点,不过只要预埋好天线,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去。

网友:
这玩意不就是家用的低成本方案吗????改个电路板,改个固件就成为了AP,但是做工跟家用的一个鸟样

网友:
一眼绿,光秃秃。。。三贱客连块散热片都舍不得给,省到家了

网友A:
如果用分立元件不知道多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分立元件不知道多复杂

用电子管更好

网友:
家用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
这企业的估计也不贵吧

网友B:
居然不是多条天线了。

网友:
小秘密,选择瘦开关,可以缩小体积,藏到插座盒里

网友:
我有两个华为的,比这个要复杂点,不敢在家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多条天线了。

我以为至少是平板天线,结果全是贴片天线,吸顶不吸顶有啥区别?

网友:
难道主控里面没有集成千兆PHY

网友:
这个真是颜值到位,里面一言难尽

网友:
这种本来就是家用的吧

网友(2024-08-27):
正想找这款的拆机,果然是TP1900+7761+7762,AC200显示不支持R漫游,不过体验上还行,信号比之前高通配置的1200GC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