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孤陋寡闻没见过电压这么高的锂电池

楼主(2024-01-22):
电池是移动电源拆机的LG 2600mA/h原装货,过放保护了然后把安全阀压回去后可以充放电,
用了几个循环后,就放那里大概一年多没充放过,现在拿出来用电压又是零,
老规矩把安全阀压回去后充电竟然充到5V(保护板可能坏了),静置了36小时电压还有4.62V

实打实的电压,不是虚压,看放电数据

网友A:
检查一下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万用表。

万用表没问题,另一块61E测的电压也是跟这块表一样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
同品牌万用表53表内电池电压低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换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表的电压低了   需要换电池

网友:
如果表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现在手机有4.5v的锂电池,但不知道是最高电压4.5,还是额定电压

网友:
第一次见,电池过充最高会到多少?高电压会很危险吧?

网友:
电池应该没用了,你试着放电看一下.内阻应该很大了

网友:
这个电池肯定不正常了,一放电估计就没有电了,掉的很快

网友:
虚电吧,接个LED灯试试

网友B:
“老规矩把安全阀压回去后充电竟然充到5V,静置了36小时电压还有4.62V”
你这很危险啊,充到5v不怕boom么?

网友C:
其他不说,你是用什么把电池冲到5v的,直接usb怼电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说,你是用什么把电池冲到5v的,直接usb怼电池么

手机充电器加保护板

网友:
电池内部短路变成串联,电压上升。
这个万用表我有测试过,误差在满电时不超过5个字,8.6V以下会超过5个字,所以我一直都用电压足的一次性干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规矩把安全阀压回去后充电竟然充到5V,静置了36小时电压还有4.62V”
你这很危险啊,充到5v不怕boom么? ...

是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