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关于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4-01-22):
    最近自己的一个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90W,19V,大圆口带针)坏了(惠普唐客户机用的,不是笔记本电脑,不用充电),买过一个山寨和一个原装的,用索尼的改装了一个,用线电DIY了一个,结果索尼(输出参数相同)改装的那个很奇怪,第一次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后再也无法开机,出现报警四声和闪红灯四次,停2秒后继续,其它的几个都正常使用;共拆了三个电源:原配坏了的和山寨的(图片在另一贴),另一个就是索尼的,结合网上了解的一些,品牌笔电还真是复杂!本人对开关电源是小白,有几个简单问题很是困惑:

一、惠普这种中间带针接口的电源,用非原装电源替代的话,中间针的输入可串一个330千欧的电阻与正极相接,我用98W线电用这种方法接新买的三芯输出线一路输出,另一路输出用原配坏了的二芯输出线直接正负极,均可开机使用正常,但索尼笔记本电源(输出参数相同)改装则无法开机:出现报警四声和闪红灯四次,停2秒后继续;
二、索尼的和原配的都是二芯输出线,但山寨的则是三芯输出线,网上很多介绍原装电源也是说是三芯输出线,为什么是这样?难道我拆的那个索尼的(有空再拍拆开的图片)和原配的都是假的?
三、索尼的和原装的虽都是220V三芯输入线,但拆开看输入座的地线是悬接的,而山寨的和网上很多介绍原装电源都是三线输入,地线接入到电路板的;
四、家里的另一台DELL的电脑换过电池后,一直提示已接入电源但没有充电,是怎么回事?

     以上几个问题,希望行家赐教!

网友:
输入的地线没接,大概率电源是假的。

网友:
碰到过DELL的,不充电,后来就尽量不用DELL的

网友:
关注,等高手回复。

网友:
DELL HP等笔不少记本电源适配器都有一个侦测适配器功率的针,如果失效可能会导致无法充电。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个闲置的原装的HP笔记本原装电源适配器,大圆口带针的那种  上面有个充电开关,
充电模式:19.5V-3.3A
非充电模式: 15V --4.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