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体检DR常规胸片检出了右上肺类圆形结节代表什么

楼主(2024-01-22):
体检者57岁女性,来我院做入职体检,检出右上肺类圆形结节,已经建议进一步检查。
初步判断,该结节外形清楚,边界明显,整体密度均匀,偏向于好的可能性大。但是这个个头这么大,还是得建议去进一步的做检查,能穿刺拿掉是最好的。
有同行来讨论讨论吗?

网友:
你不是医生吗,我们都是外行啊

网友:
能修机器,还能修人,了得啊

网友:
医生吗应该懂

网友A:
边界清晰的首先排除恶性肿瘤,做穿刺同时体质好的情况下拿掉最好。这个结节是真的大。

网友B:
打过某疫苗的都会有结节,

网上很多人都说了,我身边也有很多人证实了。

我自己,我儿子,我爸,我几个同事,都是最近体检有结节。

一般不大,定期检查即可,

前几年我体检肝上有结节,今年查就没了。

网友:
以前感染过肺结核留下的病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界清晰的首先排除恶性肿瘤,做穿刺同时体质好的情况下拿掉最好。这个结节是真的大。 ...

遇到同行了,恶心的可能性也有,但不是绝对,但是这么大都是炸弹,说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过某疫苗的都会有结节,

网上很多人都说了,我身边也有很多人证实了。

此结节非彼结节,这个结节有可能是肿瘤,良恶性得结合其他项目参数。

网友:
一般体检才能发现结节,像这种很少见到,常见的是甲状腺结节,好像很多人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同行了,恶心的可能性也有,但不是绝对,但是这么大都是炸弹,说不好的。 ...

不是同行哦,只是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一些皮毛,这个大小的结节最好是穿刺确诊一下,即使良性也建议体质能承受的情况下拿掉。毕竟还算年轻的。如果是70岁以上体质不佳就建议保守勤检查,不手术了。

网友:
边缘有毛刺枝节的是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个边缘圆润的多半是良性的。最好再做进一步检查做个增强CT。

网友:
不懂医术,看看长知识

网友:
这个真不懂,但是也很关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过某疫苗的都会有结节,

网上很多人都说了,我身边也有很多人证实了。

真的吗?我单位最近体检了,我也被报告甲状腺有结节,边缘清晰,建议进一步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我单位最近体检了,我也被报告甲状腺有结节,边缘清晰,建议进一步检查。 ...

甲状腺结节应该不是疫苗的原因,抓紧复查。

网友:
这……没有基础还真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甲状腺结节应该不是疫苗的原因,抓紧复查。

不想复查,如果是恶性的知道了更难过,不知道还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家里另一半已经是术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复查,如果是恶性的知道了更难过,不知道还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家里另一半已经是术后了。 ...

甲状腺不严重,抓紧复诊,毕竟恶性的是少数。

网友:
不懂,只是看着有个圆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