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极致拆解雷鸟98寸电视机,可以躺在上面睡的超大电视是怎么炼成

楼主(2024-01-22):
雷鸟研究所拆解一台FFALCON(佛肯)雷鸟98寸的液晶电视机,叫我们一起看一下巨型液晶电视除了尺寸上变大以外,在其内部还会有什么特殊制造工艺与黑科技运用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么大的电视

网友:
这个拆解看的过瘾,我自己拆过的电视最大就是29寸还是CRT得,当然只是清灰和高压包受潮打火清理,液晶的还没拆过电视,只拆过显示器,15和19寸,再打的也没敢下手过。

网友:
屏幕大了,功能多了,不变的还是里面的各种套路收费

网友A:
这么大的尺寸能放进普通民用电梯吗?

网友B:
小电影院的感觉真不错,多少钱?

网友:
现在电视真得很少看

网友C:
这玩意拆那块玻璃是不是特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尺寸能放进普通民用电梯吗?

进民用电梯就比较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影院的感觉真不错,多少钱?

这玩意价格不便宜,差不多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拆那块玻璃是不是特容易碎

专业人员拆卸,估计就是厂家的人吧

网友:
这都不是给穷人用的,买这得有大别墅,不要考虑进电梯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个好的投影仪看电影了。

网友:
拆的过隐,屏幕再大好像核心模块就那么几个。

网友:
拆过最大65寸的,这个做工及复杂程度还不如早期的高档32寸lcd液晶电视。

网友:
冯才正:施工人员安全帽未穿戴

网友:
这么大,坏了还能当床板

网友:
大家伙,赶上投影了

网友:
拆过50寸的LG电视换灯条,在用的是雷鸟55寸的

网友:
这个屏可是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