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个飞利浦钟控收音机(惊魂未定)

楼主(2024-01-22):
本来想着剪线的把线接上就行了,第一次烟花以为是固定螺丝把线给搞破了,第二次直接把PCB给干糊了…懒得拿万用表的后果引以为鉴!

网友:
什么情况。。。这么大的反应。。。
你是不是捅它的G点了

网友:
最初来的时候主控就炸了吧,后面炸更彻底了。

网友A:
这玩意上面难道还有高压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上面难道还有高压不成?

短路产生大电流也是一样效果

网友:
请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烧这么厉害?

网友:
我也有一台钟控收音机,Sony的,功能正常,不过现在很少用了,如果能想办法加个自动对时的WiFi模块就好了,当个数显钟表用,有没有大佬能提供思路?

网友:
好想唱情歌,看最美的烟火!

网友:
感觉像出土文物。

网友:
烧这么黑,没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
这下彻底放弃治疗了,直接扔了吧

网友:
哪里来的炸鸡。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怎么还有第二次?

网友:
这就是眼前一黑

网友:
电源中间变压器缺失了

网友:
都烧这么黑了,怎么修复?

网友:
这下糊的有点大了

网友:
这个真没法修呀!

网友:
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麽惨?是不是100V错插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