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以前买的功率插座顺便问问有没有知道手动加背光从哪里取电

楼主(2024-01-22):
       多年前从拼夕夕购买的功率插座,依稀记得当时原价20元 用了5元无门槛实付15元买来的
后续又购买了X宝特价5元的功率插座,往期帖子已经拆过,那个屏幕可读性还可以

但是拼夕夕购买的这个自身不带背光,并且屏幕可读性特别差,在室内稍微偏一点角度就乌漆嘛黑的看不见,还好不常看一直插在插座上权当转接了
最近在家无聊看到了这东西还在墙上呆着,索性拆开看看有没有办法改个背光上去增加可读性方便使用

下面开拆,用的还是防拆螺丝三角。线材用的好像是2平方的多股。输入插脚用螺丝锁在壳上

输出部分和主体板子,经典阻容降压
主芯片无丝印信息,想加背光也没看出个所以然,不知道从哪里取电...

屏幕连接用的斑马条

求助各位有没有背光取电的思路

网友A:
找到ic供电脚取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ic供电脚取电即可

多谢思路,主要芯片已经打磨了 找供电脚估计得跑线

网友:
电解电容两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思路,主要芯片已经打磨了 找供电脚估计得跑线

测那个脚电压最高,一般就是电源脚

或者找下稳压二极管,那两端也是供电端,应该和ic电源脚相通

网友A:
看板子,电源估计就是那个小电容两端

网友:
这屏幕自身不带背光,光取电怕是不行?

网友:
我是直接从稳压管取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ic供电脚取电即可

这样取电等于常亮了

网友C:
倒数第二张照片,有VCC和GND呀,LED+电阻接在这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取电等于常亮了

不想长亮就加个开关,led长亮不耗点,电阻选大点,例如1m欧

网友:
这是个热底板,和电网没有隔离,直接取电?

网友D:
阻容降压的吧?应该还是能找到供电的。

网友E:
我之前买的世心的都留有焊盘位置,直接焊上就行了,菜单里可以选择常亮或者操作时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电源估计就是那个小电容两端

感谢分析,等会动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买的世心的都留有焊盘位置,直接焊上就行了,菜单里可以选择常亮或者操作时亮。 ...

可惜我这个没有,看的我一脸懵逼没思路

网友F:
估摸着是小电容两端,可以通电测量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的吧?应该还是能找到供电的。

是的,多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数第二张照片,有VCC和GND呀,LED+电阻接在这两个点

好的谢谢,我测测各个位置的电压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摸着是小电容两端,可以通电测量一下看

了解,准备开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7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