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小米温湿度计2 带蓝牙可以连接米家

楼主(2024-01-22):
很久之前买的,电池都换过2个了,这个平时放在户外,平时可能紫外线比较强,白色外壳都晒黄了。准备拆下来用双氧水泡一泡,翻新一下。

主板集成度很高,温湿度只使用了一个传感器。屏幕使用导电胶条连接,整体很简单。

网友:
真的好简单

网友:
灵敏度不知道如何。

网友:
不简单了,还有几个IC,这么多贴片
之前买了三个,目前只看到一个了,另两个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室内用的东西你放户外,真够狠的。

网友:
感觉挺费电的

网友A:
还好吧,我22年8月份买的一个到现在就换过一次电池。

一个电池应该用8到10个月没问题。

又人说不连网关会费电,因为他是定期上传数据的,会经常搜寻蓝牙网关,脸上了,可能1秒就传好文件了,连不上要搜索好久。

也有人说连上网关会更耗电。

我觉得只要不经常用手机区连接它,应该不会太耗电。

网友:
U1是传感器?

网友:
小米真不怎么样

网友:
U1就是传感器。可实时根据温度显示笑脸符号。

网友:
放在室外?,用前盖透明的防水壳+一个ER34615锂亚电池,理论上可以实现5年内免去更换电池,ER34615一颗就有19000mAh,并且有电到没电,电压都是3.65V左右,会一直保持这个电压直到彻底没电,缺点是不可充电

网友:
这个精度还真挺高的

网友:
以前也准备买这款,后来在小黄鱼看到所谓米物xxx,便宜不少,结果和这个只是形似,没有联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我22年8月份买的一个到现在就换过一次电池。

一个电池应该用8到10个月没问题。

我家里用了三个,连着小爱音箱的蓝牙网关,开始一直换电池,频率一年两换吧,打开米家查看不是这个没电就是那个没电,去年都改外接了,一个用U口加个3.3V的稳压插在光猫上,另两个外接了一个装2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用两节充电镍氢电池供电,这下估计用个一两年不用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吧,我22年8月份买的一个到现在就换过一次电池。

一个电池应该用8到10个月没问题。

连接网关可以实现很多智能功能,比如控制壁挂炉,空调,加湿器等,否则它只是一个温度计,没什么大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链接手机吗?

网友:
硬封的比较实 在

网友:
谢谢分享,温湿度是不是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