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学51单片机,LCD1602数字时钟优化

楼主(2024-01-22):
刚看了一下早一段时间写的LCD1602数字时钟,虽然功能能实现,但代码太长了,main函数就有100行之多
对显示功能又有了新了学习,把之前的代码优化了一下,现在main只有60行,而且也更容易看懂
其它的模块都没变,只改写了main函数
先看效果

计时函数

按键函数,用于调时间日期

LCD1602函数

定时器0初始化

定时器0中断,一次50ms 计数20次就是1秒

main函数

这一部分显示那些不会变化的字符

这一部分显示日期,星期,时,分,秒

网友:
好多年前玩过,都是下载别人的代码,还是楼主这个写得详细呀!

网友:
虽然很详细,但是我看不懂

楼主:
我修改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数组的定义
这样写不会报错

这样写也不会报错

第一行和第三行如果用了code就会报C183错误

Keil编译出现keilc error C183: unmodifiable lvalue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改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数组的定义
这样写不会报错

百度到的,CODE放在ROM,不可更改:

楼主:
关于按键调时我又碰到一个新问题,
加没问题,减如果跨界就会有问题,
比如时减到0再减就应该是23点,
但是代码怎样实现呢,
如果代码这样写的话,实际到了1再减就是23了

if (shi==0)
shi=23;
这样也不对啊,要比0再小一才退到23啊

网友:
显示字符串建议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格式化输出到字符串数组,然后调用LCD的字符串显示函数

网友A(2024-11-21):
引用 楼主:
关于按键调时我又碰到一个新问题,
加没问题,减如果跨界就会有问题,
比如时减到0再减就应该是23点,

if(shi==-1)
   shi=23;

网友B(2024-12-26):
引用 网友A:
if(shi==-1)
   shi=23;

这样的话,变量shi的数据类型就得是有符号变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变量shi的数据类型就得是有符号变量吧?

不会,你定义是是什么类型就是什么类型,不过,有无符号在这里是一样的,0-1=-1(0xF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你定义是是什么类型就是什么类型,不过,有无符号在这里是一样的,0-1=-1(0xFF)。 ...

如果你定义的是无符号变量的话,它的值是没法为-1的,你这个条件岂不是永远无法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定义的是无符号变量的话,它的值是没法为-1的,你这个条件岂不是永远无法满足了? ...

不是已经写清楚了吗?无论是有符号计算还是无符号计算,0-1的结果都是0xFF,与-1比较和与0xFF比较结果是一样的。
测试程序:
unsigned char Unsigned_Var;        //无符号变量
signed char Signed_Var;                //有符号变量

void main(void)
{
        //初值=0
        Unsigned_Var=0;
        Signed_Var=0;

        //无符号计算
        Unsigned_Var--;
        if(Unsigned_Var==(-1))
        {
                Unsigned_Var=23;
        }

        //有符号计算
        Signed_Var--;
        if(Signed_Var==(-1))
        {
                Signed_Var=23;
        }

        while(1);
}

编译汇编程序:
;         //初值=0
;         Unsigned_Var=0;
                        ; SOURCE LINE # 7
        CLR          A
        MOV          Unsigned_Var,A
;         Signed_Var=0;
                        ; SOURCE LINE # 8
        MOV          Signed_Var,A
;
;         //无符号计算
;         Unsigned_Var--;
                        ; SOURCE LINE # 11
        DEC          Unsigned_Var
;         if(Unsigned_Var==(-1))
                        ; SOURCE LINE # 12
        MOV          A,Unsigned_Var
        CJNE         A,#0FFH,?C0001
;         {
                        ; SOURCE LINE # 13
;                 Unsigned_Var=23;
                        ; SOURCE LINE # 14
        MOV          Unsigned_Var,#017H
;         }
                        ; SOURCE LINE # 15
?C0001:
;
;         //有符号计算
;         Signed_Var--;
                        ; SOURCE LINE # 18
        DEC          Signed_Var
;         if(Signed_Var==(-1))
                        ; SOURCE LINE # 19
        MOV          A,Signed_Var
        CJNE         A,#0FFH,?C0003
;         {
                        ; SOURCE LINE # 20
;                 Signed_Var=23;
                        ; SOURCE LINE # 21
        MOV          Signed_Var,#017H
;         }
                        ; SOURCE LINE # 22
?C0003:

模拟测试结果:

网友:
if(按键==加)
{
    if(shi<23)shi++;
    else shi=0;
}
if(按键==减)
{
    if(shi>0) shi--;
    else shi=23;
}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上面的加也用这样的方式 目的是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