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六万六的充电宝

楼主(2024-01-22):
同事拿了个充电宝,说不充电了。拆开看看

配重钢板88克,芯片IP5356,坏了,淘宝上4.5元买一个准备换上

网友:
就这配重可以换成两并的电芯了,双倍容量爽歪歪

网友:
配重钢板到位。。。

网友:
这配重让你感觉超值

网友:
看体积就是虚标

网友:
又见特别的充电宝了

网友A:
确定不是66w功率而是66w的容量?

网友:
配重不一起换成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66w功率而是66w的容量?

你宁愿相信他能输出66w功率也不愿相信他的型号叫66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不是66w功率而是66w的容量?

关键他这个66W只配是型号

网友:
带数显的挺好的电池没事修修可继续使用。

网友:
数码管下面啥,垫高的吗

网友:
把铁板换成电池容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前段从常买的网上买了一个66瓦2万毫安的充电宝,用起来感觉有5000MHA?充电放电感觉连18W都没有,估计5V3A?比较失望!

网友:
很多板子才一元左右~~

网友:
能换qfn的也是有点技术

网友:
配重块挺有质 感

网友:
这容量虚标的也太厉害了。

网友:
看了3遍,还是不理解题目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特别是那“六万六”是指什么?!

网友:
一看到这个容量一般就不应该买。就应该让这种无良商家卖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