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板怎么不起保护作用?

楼主(2024-01-22):
买了个电动刷,装4节五号电池。太费电池了!想用一只锂电池升压到6Ⅴ,电池用一支14500或者18650,电池接(DW01十8205A)保护板,然后连到升压板,用万用表测量保护板输出端,发现输出端下降到2.3Ⅴ以下喽,还不起保护,换了个保护板(DW01十8205A2片)的,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过同样的方法修一个电动桌面吸尘器。
为了搞清楚,建议你用可调电源作为电源来试试看保护板和升压板是否正常使用。
按照亲的说法,有点怀疑是保护板电流撑不住,可以考虑换个大功率的保护板试试。
或者直接不用保护板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过同样的方法修一个电动桌面吸尘器。
为了搞清楚,建议你用可调电源作为电源来试试看保护板和升压 ...

这种电机估计8V也能搞的动,考虑一下用两个电池串联,保护板也用串联保护板~~

网友:
如果保护板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P-跟B-整乱了……

网友B:
感觉升压的带载能力都比较一般

网友:
升压效率太低,还是串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同样的方法修一个电动桌面吸尘器。
为了搞清楚,建议你用可调电源作为电源来试试看保护板和升压 ...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负载为感性时,有干扰到保护ic

网友:
你把电机那头拆了换成大功率电阻再试试,或者电池芯并联大电容,虽然这里只是直流回路,和交流电路里不同,但是试试也无妨,看结果如何再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估计8V也能搞的动,考虑一下用两个电池串联,保护板也用串联保护板~~ ...

也试过了,刚开就是这样想的,2节14500电池内置加一片2串保护板,结果没用几分钟就保护了,而且必须充电激活才有输出,激活用几秒钟又保护,烦死了,拆掉了…14500锂电池网上买了6只都不行,可能买到垃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升压的带载能力都比较一般

电动刷大概500毫安左右,肯定没有1A,难道也带不动吗?

网友:
别小看小电机, 多少锂电是死在小电机上的, 前赴后继. 手上的果汁杯,两节坏一节, 拆了就废, 剃头剪得动力锂电, 原装是两节镍氢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