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户外营地灯改造充电宝增加微光灯

楼主(2024-01-22):
户外活动少不了营地灯,网上找到一款装4节18650电池的,而且还是TYPE-C充电口,有强光、弱光、闪光三档,感觉不错。

下单到手后拆开研究了一下,里面空余空间不错,立马进行改造。首次改造加入充电模块,外壳打孔装上USB接口,实现5V输出,可以给手机充电。

之后总觉得不够完美,考虑在帐篷内或车内使用亮度太高,于是进行第二次改造——增加一组微光灯,拆腾几番最终淘汰以草帽LED灯珠串联电阻方式,直接从USB简易灯里把灯板拆下装入,并串联一个调光电位器,这样更稳定可靠。

此改造简单,技术含量不高,适合折腾!

网友:
好像这个小东西还不便宜吧

网友:
直接串个电阻发烫的吧

网友:
这是直接并接吗

网友:
除开开孔不是不是那么的完美外,其他都很好,毕竟是实用为先嘛,这样简单粗暴更显有效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方便,已经修复了好几个声控LED灯泡。

网友A:
记得小电位器功率挺小的,感觉串联在灯板上用不久。

网友B:
既然已经钻孔了,再钻一个,垃圾佬店铺里有那种风扇驱动,用三串灯珠或者灯条,再或者内部还有那么多空位,割断分离出一部分做三串, 贴上灯珠,都比这电位器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小电位器功率挺小的,感觉串联在灯板上用不久。

小电位器用处不是太大,因为小灯板本来亮度就不是很高,现在基本上没调节。等天气暖和了户外使用看需要调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钻孔了,再钻一个,垃圾佬店铺里有那种风扇驱动,用三串灯珠或者灯条,再或者内部还有那么多空位, ...

小电位器是用来调节左边那个6个灯珠小灯板的,用处不是太大,因为小灯板本来亮度就不是很高,现在基本上没调节。等天气暖和了户外使用看需要调节不。
之前用的草帽灯珠串联电阻,寿命不行,试用没多久灯珠就击穿了。家里好几根USB直插简易灯,放着吃灰,拆的小灯板耐用而且也算废物利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电位器是用来调节左边那个6个灯珠小灯板的,用处不是太大,因为小灯板本来亮度就不是很高,现在基本上 ...

草帽灯珠早夭原因无非那几个。
容阻降压电路充电时候打开开关,灯珠击穿。超电流使用。管脚剪的太短,草帽灯珠引脚散热,剪太短散热不良灯芯被活活虐毙。大约二十年前,四毛七一只F5圆头白光灯珠用了两只做窑洞里的长明灯,220v交流直接串二极管和电阻,用了三年多,窑洞夏天潮湿,引脚锈断报废,又用路上捡的手机背光残件里薅出来的背光组件做了一个,这个又用了好几年,前些年又用捡来的5v充电头串电阻做了好多个送人,直到720时候,去亲戚家看到还有的仍在用。所以草帽灯珠没那么短命。
这种可调电阻电流小稳定性差,串个几十欧姆金属膜电阻比这货靠谱多了

网友C:
这么折腾还不如直接加个SGL8022上去,实用可靠高大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草帽灯珠早夭原因无非那几个。
容阻降压电路充电时候打开开关,灯珠击穿。超电流使用。管脚剪的太短,草帽 ...

矿石论坛寻常见,
技术帖里几度闻。
正是年底好时节,
数码论坛又逢君。

你在矿石坛里对我说的临别感言我都看到了,感激涕零

网友D:
以前当驴友的时候经常野外扎营,想DIY一个大容量充电宝+手电筒+灯一体的玩意儿,后来不驴了用不到大充电宝和手电筒了,索性做了个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47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帽灯珠早夭原因无非那几个。
容阻降压电路充电时候打开开关,灯珠击穿。超电流使用。管脚剪的太短,草帽 ...

多谢大佬提醒,估计正是调光时电流过大把灯珠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折腾还不如直接加个SGL8022上去,实用可靠高大上

主要是手边刚好有这些吃灰物件,废物利用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当驴友的时候经常野外扎营,想DIY一个大容量充电宝+手电筒+灯一体的玩意儿,后来不驴了用不到大充电宝 ...

膜拜大神,公式+图纸,太厉害了!!

网友:
这玩意的寿命长吗,就怕是短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矿石论坛寻常见,
技术帖里几度闻。
正是年底好时节,

太师过年好!!!
始终都觉得会在遇到太师,世界确实很大,但喜欢折腾的人总会有相逢嘛,上线后看到太师回复,惊喜也是嗖嗖地
又一年了,太师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