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热胀冷缩法拆修摩恩厨房水龙头5069

楼主(2024-01-22):
家里厨房的龙头是摩恩的5069,买了多年了,记得当年是500多买的,说什么洗铅工艺,先进,所以贵。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水管钳终于拧下来了,拧的时候整个座子都跟着转,真怕拧坏了!

这好象不对啊,弯管取不下来,跟网上的图处完全不一样啊

说好的两根密封圈呢?中间这个铜芯是转动的,却怎么也转不下来

肯某宝客服求助了半天,说要把伞形的封水盖拧下来才行,我拧的不对!仔细观察这个伞形的盖子跟中间的铜芯应该是两个东西!

我按网上说的泡白醋里半天,没什么用,还是拧不动啊,中间的芯可是铜的,老虎钳一夹就有印子,不敢用力啊!

最后想想用加热大法,在煤气灶上直接烧烤,热了就用冰和水冷却中间的铜芯,然后用水管钳和老虎钳试着转动封水盖,还得小心不能拧花铜螺纹!

终于大力出奇迹,半个多小时后,在我快绝望时终于拧动了!这东东终于拨了下来!
可以看到白色的支撑环已经烤化了,两根密封圈倒还好。

最后就简单了,封水圈洗干净抹食用油,密封圈用生胶带加粗一下,装回去先顶上用,配件再下单买新的。

网友:
方法不对,拧下盖圈后,边转弯管边拔,其实就是插进去的。

网友A:
摩恩就是坑,我20多年前买的提拉式水龙头,好像也800多一个,坏了不知道咋修,配件不通用,同时买的浴缸龙头和台盆龙头由于是通用阀芯的,一直用到现在,还是通用的龙头好,当然买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是否塑料内芯的,买304不锈钢的比较有把握些。

网友:
组装的时候加点黄油下回还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摩恩就是坑,我20多年前买的提拉式水龙头,好像也800多一个,坏了不知道咋修,配件不通用,同时买的浴缸龙 ...

20多年前买我老板买的摩恩提拉式水龙头,一年多漏水,拆开就一根铜杆,上面几个胶圈,好像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多年前买我老板买的摩恩提拉式水龙头,一年多漏水,拆开就一根铜杆,上面几个胶圈,好像是这样, ...

小众产品就是这样,基本是一次性的,我同时买的台盆龙头和浴缸龙头也是摩恩的,当时也很贵的,都是500多一个,这么多年来换了两次阀芯,用的好好的,还有瓷砖也是,我以前卫生间贴的瓷砖是215*315的瓷砖,现在配也配不到,只好买其他规格的瓷砖改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众产品就是这样,基本是一次性的,我同时买的台盆龙头和浴缸龙头也是摩恩的,当时也很贵的,都是500多 ...

当时一个面盆龙头是我一个月工资还要多点

楼主:
关键就是那个伞形的盖子是合金的,锈死在铜芯上了,不拧开取不下弯管啊

网友:
摩恩的东西总的来说算是很好的了,我有一个摩恩的洗手盆冷热龙头,用了很多年还很好,有两个摩恩花洒,一个完好,一个有点堵了。

网友:
用久了就是这样,不好拆下来。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的,用料都是铜,比现在有些的好多了

网友:
超过300的水龙头我觉得都是智商税

网友:
塑料的容易老化,还是金属的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那个伞形的盖子是合金的,锈死在铜芯上了,不拧开取不下弯管啊

看那些白色的附着物像是水碱和锌合金锈,对于水碱只能用酸来化解,高度白醋就可以,要泡几十小时才能溶成糊糊,水流冲掉,轻松拧开螺纹,楼主操之过急了,时间短了不管用。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C:
看那些白色的附着物像是水碱和锌合金锈,对于水碱只能用酸来化解,高度白醋就可以,要泡几十小时才能溶成 ...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个伞行的盖子拆不下来,有什么办法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