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怎么给电动车电池充电?

楼主(2024-01-22):
去年捡了块珑玥电动车用的电池(型号信息图一),充电插口是卡农头(图二),放电插口则是另外分开的,旁边还贴有“放电口严禁充电!”(图三)。而我用万用表检查充、放电插口电压,都是相同的,不知道这样分开设计且放电口不能充电,是什么道理?从朋友处得来的同样珑玥电动车充电器信息(图四)来看,应该是13串的(我捡到的这个电池可以放朋友的车正常使用,试用时电池电压约48V,行驶里程应该有原满电量的五六成左右);而我老婆的五羊电动车,也是48V,但是买车时换的是国信48V20A,充电器信息(图五)看应该是14串的——好奇怪,究竟48V锂电池是13串标准还是14串标准?

废话那么多前因,正题来了:现在18V的太阳能电池板,想给这个48V电池充电,究竟用什么省钱的方案好?现在在Q宝是找到一些10元左右的“DC直流10-60V 400W 15A升压变换器 恒流电源 电源变压器升压模块”,不知道可靠否?反正我买了几个XL6009可自动升降压模块,全不可靠,用着用着,电压就变了,还充坏过一个小手电。找了下太阳能MPPT升压控制器,动辄百元以上(之前见到有坛友说十几二十元的,反正我是找不到)。

另外,也想用这电池给光猫、无线路由器供电。可是有些设备是12V的,有些是5V的,同时支持多路电压输出的模块,X宝上可不好找,只找到了一些17-55V降压到12V3A的,也是卖10多元左右,同样不知道是否可靠。

大家有什么可靠且便宜的2-5A电流升降压模块推荐(如果有购买链接更好)?至于自己打板焊接,就没那技术了,只能找成品模块。先谢了!

图一:珑玥电动车电池信息

图二、珑玥电动车电池充电插口

图三、珑玥电动车电池放电插口

图四、珑玥电动车48V充电器信息

图五、五羊电动车48V充电器信息

网友A:
180w输出?这是共享助力车上的电池吧,废物保护板,拆开换成至少10A的才有那么一丢丢用,再高电池怕是要报废!

网友:
升压到一个高电压,然后再一个一个降压

网友B:
不要折腾,没啥用,就算天天大太阳,你要多久才能充满,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网友:
太阳能电动车充电其实只是个驱动小风扇的玩具而已。

网友C:
你就先说你18V太阳能板多大的短路电流吧

网友:
这电池换保护板不然你用不起来,共享车电流小

网友:
用个高压DCDC, 然后用单片机手搓一个MPPT,

网友:
以前倒是见到过太阳板的,不过太大,基本上与车顶一样大,现在也都拆的差不多了,据说基本上没啥用。

网友D:
48V锂电池是13串或14串都没错,就看厂家。因为单节锂电池有的标准电压是3.6伏,有的是3.6伏,所以有的13串有的14串,13X3.7=48.1V,14X3.6=50.5V,看充电器的最高电压就明白了。用太阳能给电车充电,100W以上才有意义,否则急死人

网友:
一块太阳能板,功率小发不了多少电,升压模块效率也低

网友:
18v太阳能板,再整两块直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V锂电池是13串或14串都没错,就看厂家。因为单节锂电池有的标准电压是3.6伏,有的是3.6伏,所以有的13串 ...

不是给电动车用的,就是作为应急电源用,比如给光猫和无线路由器供电,或者晚上照明用,因此小功率充电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先说你18V太阳能板多大的短路电流吧

大约2A吧,差不多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w输出?这是共享助力车上的电池吧,废物保护板,拆开换成至少10A的才有那么一丢丢用,再高电池怕是要报 ...

就是珑玥电动车上的电池,我朋友前几年买车时,随车的电池和这一模一样。

网友:
太阳能储能站。给家里的照明供电

网友:
18v升压48v给电动车电池充电,只能用mppt,如果用dc升压模块,太阳能板电压会被拉到最低,也就5-6v左右

网友:
这想法老早就有人想到了,但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不要瞎折腾了,没啥用,就算天天大太阳,要多久才能充满?

网友:
直接上宽电压逆变器升到220V,然后容锂电池专用充电器充电,至少安全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折腾,没啥用,就算天天大太阳,你要多久才能充满,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

50W的太阳能板,充满48V11A的电池,两天应该可以吧;而我捡到的这个,实际应该只剩下6-7A,一天也应该差不多充满了,每晚给LED供电照明,应该也能够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