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4.5A的电源越修问题越多

楼主(2024-01-22):
实物就不拍照片了 维修的过程和出的问题说一下吧
起初是电源通电没输出 拆开发现半桥电路上的一个2sc2625炸了 另外一个也没幸免于难外表看不出什么但是一测量ce导通了 再测量附近的电路 b极的2.2欧姆保险电阻也坏了  三级管都炸了保险居然没坏  由于手头没有2sc2625就用J13009-2代换的 通电测量输出电压正常 想试试刚买的电炉丝当负载行不行 这一试就试出问题了 打嗝带不起负载

三十多欧姆的阻值当负载应该很好用 就是第一次测试就出问题了

带不起负载再次级输出电容上也并联了一个220v200uf的电容也不行 换了芯片还是这样
推完电路的两个c1815三极管附近的电路也检查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既然有输出带不起负载半桥电路也没着重检查 b极的两个电容拆下来测量了下容量不一样换成一样的电容了,后来就画了电路  半天就过去了第二天再测试输出电压居然到了12v左右吧有啸叫 测量494芯片的4脚电压到了3V多了 电源保护了 看了下电路494芯片4脚的电路上居然有欠压保护电路

输出电压降到23.8v后三极管c1815的b极电压就低于三极管的导通值了三极管截止  这时芯片4脚电压就到了3v多了芯片保护  直接把u19这个二极管去掉输出电压就正常了 又测量了下欠压保护电路也没问题 下边的过压保护电路也检测了下也是没问题  电路恢复好后继续通电测量 这时的输出电压居然又正常了 但是把30欧的电炉丝当负载连接好后依旧是带不动负载 又测量了几次白炽灯泡居然长亮了 半桥电路短路了?测了下两个三极管也没问题啊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没啥维修思路了 再通电可能三极管就会过流炸掉了  网上搜了下视频 直接用示波器测量推完电路两个三极管c极波形对比这两个三级管的波形确定是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 但是手头没有示波器 没法测量  还有换芯片时不知道怎么的居然把芯片左右装反了 输出有啸叫声电压十伏多  没想到只有半桥电路居然也能产生十伏多的电压

网友A:
检查一下给芯片供电的辅助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给芯片供电的辅助电源试试。

检查过原来的辅助供电电容50V47UF的电容容量不够就换成35V47UF的了 这个电压在10V忘记是输出电压正常带不动负载时测量的还是输出在10V时测量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查过原来的辅助供电电容50V47UF的电容容量不够就换成35V47UF的了 这个电压在10V忘记是输出电压正常带不 ...

据说这种电源在上电时先靠自激振荡产生输出给TL494供电,然后TL494得到供电后才会正式工作,自激振荡的电是带不了负载的,我怀疑TL494压根就没工作

网友C:
串联灯泡肯定是带不动负载的。

以前修过一驱动芯片为TL494的大功率电动车充电器,因310伏主滤波电容失效而炸开关管,因手头没有大功率的管子,用TO-220封装的13009-2代换,空载一切正常,接上负载(电池)就炸机,反复多次如此,该怀疑的该查的也查了,就是没修好,头都大了。

后购拆机的TO-3P E13009L更换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这种电源在上电时先靠自激振荡产生输出给TL494供电,然后TL494得到供电后才会正式工作,自激振荡的电 ...

你说的我是在换7500时把芯片左右搞反了后才知道的 那个半桥电路自激振荡能产生10V的电压输出的 但是这个电压不会高到48V的  这个板子也有输出48V的时候就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D:
检查过原来的辅助供电电容50V47UF的电容容量不够就换成35V47UF的了 这个电压在10V忘记是输出电压正常带不动负载时测量的还是输出在10V时测量的了    我觉得是芯片供电不足,供电应该是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灯泡肯定是带不动负载的。

以前修过一驱动芯片为TL494的大功率电动车充电器,因310伏主滤波电容失效而 ...

原机的是E13009  我用的J13009-2是5V40A的LED显示屏电源上拆了 这个电源输出电容鼓了几个导致输出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过原来的辅助供电电容50V47UF的电容容量不够就换成35V47UF的了 这个电压在10V忘记是输出电压正常带不动 ...

思维有点乱 在输出电压是十几伏时我一直怀疑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上边我有图片 把U19二极管拆了之前测量7500的4脚有3V电压 这时VREF引脚有输出5V这个应该表明芯片得到了能启动的电压了吧 电压低不会有5V的VREF输出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是在换7500时把芯片左右搞反了后才知道的 那个半桥电路自激振荡能产生10V的电压输出的 但是这个 ...

楼上说了,串灯泡带不动负载是正常的,去掉灯泡再试试?另外你的管子是拆机正品还是淘宝上买的全新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了,串灯泡带不动负载是正常的,去掉灯泡再试试?另外你的管子是拆机正品还是淘宝上买的全新假货? ...

你还别说还真去除灯泡测试过 但是是不是芯片焊接方向搞反时去除的就不确定了  13009是从别的5V的电源上拆下来的  还有用2SC2625也试过一样的问题  没有示波器怎么才能测量出具体是哪一部分出问题了? 就是这个搞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还别说还真去除灯泡测试过 但是是不是芯片焊接方向搞反时去除的就不确定了  13009是从别的5V的电源上拆 ...

那就把灯泡拿掉再试一次,大不了烧两个管嘛,或者你可以用其他功率小一点的负载比如白炽灯测一下看看能不能带动

楼主:
现在接上灯泡通电瞬间灯泡亮一下就不亮了 有啸叫输出电压正常 过几十秒钟灯泡就长亮了 赶紧断电 就怕炸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灯泡拿掉再试一次,大不了烧两个管嘛,或者你可以用其他功率小一点的负载比如白炽灯测一下看看能不 ...

我用的电炉丝做负载的这个是30欧姆的阻值 灯泡多少欧姆没测量过 好像还有一个四十多瓦的白炽灯泡 明天测量一下阻值看合不合适当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炉丝做负载的这个是30欧姆的阻值 灯泡多少欧姆没测量过 好像还有一个四十多瓦的白炽灯泡 明天测 ...

主要是你前面串的灯泡限制了电流,你串一个40W的灯泡,却想带动几百瓦的负载,想想都不可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前面串的灯泡限制了电流,你串一个40W的灯泡,却想带动几百瓦的负载,想想都不可能嘛 ...

电炉丝是30欧姆  输出电压48V 电流才1.6A 输出功率不到90瓦 功率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炉丝是30欧姆  输出电压48V 电流才1.6A 输出功率不到90瓦 功率有点大了?

那你串的多大的灯泡

楼主:
九十多瓦的灯泡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楼主如果专业维修,还是整一示波器。

网友:
楼主需要一个电子负载

ic装反了不应该,建议换一块新的ic上去,再检查下推动部分元件,确认没问题先上小一点的负载,例如25w灯泡,相信就能成功了

你目前的问题应该不是管子是假的造成的,检查下限流电路,例如取样电流电阻是否正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