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容量和转化率的疑惑 到底哪里虚标了

楼主(2024-01-22):
不记得哪里捡来的,有一次要用电池,从里头抠下一节,还剩5节,外壳标注的容量和转化率,表示没看懂,电芯20000mah,输出12700mah@5.1V,转化率>90%,按输出12700/0.9算,容量2350mah*6=14111mah, 14111/20000=70%
那么,到底哪里虚标了?

网友:
我的数学是数学教师教的,只是我上课时不认真,

不会。

网友A:
输出的电压是5.1V,需要按照mwh来计算,而不能简单计算mah{输出12700mah@5.1V,电池电压是按3.7V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电压是5.1V,需要按照mwh来计算,而不能简单计算mah{输出,电池电压是按3.7V计算} ...

是啊,12700X5.1=64770mwh
20000X3.6=72000mwh
转换效率89.95%,与外壳上〉90%还是不符,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12700X5.1=64770mwh
20000X3.6=72000mwh
转换效率89.95%,与外壳上〉90%还是不符,哈哈哈哈 ...

这样计算正确。12700mah指的是5.1V输出容量。

网友:
习惯性的相信生产厂家,只要标的可以带上飞机就OK

网友:
个人觉得能做出百分之八十五就不错,再高的我也不信

网友:
这颗松下低压3400还不如三星高压3200的能量大

网友:
同看不懂系列

网友B:
90%的效率 你不乘以0.9计算,竟然除以0.9?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
的不太明白,电池输出效率真的那么高吗

网友:
只要标的可以带上飞机就OK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低压还要升压到5.1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的效率 你不乘以0.9计算,竟然除以0.9?

这是为了算5.1伏输出加上逆变损耗需要的总能量,再跟电芯能量对比

网友:
毕竟还有个转换率吧

网友:
可能是约等于

网友:
约等于,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无论容量多少,必须对应电压,计算按功率计算

网友:
3.7v升压5.1效率就只有0.875,再加上90%的输出能力,实际上按理论计算,充电的实际效率只有充电宝的78%。这些都是理论值,正常能达到70%就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