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拯救者工具箱 | Lenovo Legion Toolkit(2.18.0)

楼主(2024-01-22):
联想拯救者工具箱 Lenovo Legion Toolkit (LLT) 是为联想拯救者系列笔记本打造的轻量化工具箱。可实现原来联想软件如 Lenovo Vantage、Legion Zone、联想电脑管家才可实现的功能。
重要说明:
本软件仅适配拯救者系列,如果你不是拯救者系列笔记本则这个软件不适合你,请不要提出兼容 Issue ,如果提出将被直接关闭不作受理。
本软件不运行后台服务,使用较少的内存,几乎不使用 CPU ,并且不收集用户信息。本程序仅适用于 Windows 。
拯救者工具箱适配 2020 款及其之后的拯救者机型。
本软件非联想官方出品软件,使用需要自担风险。
功能介绍:
改变诸如性能模式、充电模式等只有通过 Lenovo Vantage、联想电脑管家才能更改的设置。
使用并修改自定义模式,包括 2022 款及更新的机型的调节风扇曲线功能。
支持调节 Spectrum RGB 键盘、4 分区 RGB键盘和白色背光的键盘。
强制休眠独立显卡(仅限英伟达显卡)。
查看电池统计数据。
下载、更新驱动。
通过自动化实现插入/拔出充电器的自动操作。
无需卸载即可禁用 Lenovo Vantage、Legion Zone 和 Lenovo Hotkeys 服务。
自定义模式
以下版本的 BIOS 支持自定义模式:
GKCN49WW 和更高
H1CN49WW 和更高
HACN31WW 和更高
HHCN23WW 和更高
K1CN31WW 和更高
K9CN34WW 和更高
KFCN32WW 和更高
KWCN28WW 和更高
J2CN40WW 和更高
JUCN51WW 和更高
JYCN39WW 和更高
M3CN32WW 和更高
M0CN27WW 和更高
并非所有设备都支持自定义模式的所有功能。
强制休眠英伟达显卡
有时独立显卡会一直保持活动状态。例如在你插上外接显示器并断开后,一些进程会继续使用独显上运行,导致续航骤减。
在拯救者工具箱中有两种办法强制休眠显卡。
强制关闭所有在独显上运行的进程。(这种方式貌似更有效),
短暂强制禁用独立显卡,使在独显上运行的进程全部切换到核显。
当独显处于活动状态,并使用混合模式且没有外接显示器到独显上时,强制休眠显卡才会亮起。如果你将鼠标悬停在右侧的问号标志上,将会看到独显的状态与正在使用独显的进程。
注意,强制休眠显卡可能会导致一些应用崩溃。
超频英伟达独立显卡
此超频选项用于简单的超频,类似于 Legion Zone 与 Vantage 中的超频。它并不打算取代微星小飞机(Afterburner)等工具。同时以下有几点你需要注意:
确保在 BIOS 中开启了 GPU 超频选项(如果你的电脑有的话)。
当 Vantage 或 Legion Zone 运行时,超频无法生效。
不建议在使用微星小飞机(Afterburner)等超频工具时使用此选项。
如果你之前修改过控制台,那么你需要点击“自定义”按钮并添加此选项才能看到此选项。
Windows电源计划
当切换性能模式时,拯救者工具箱会在 Lenovo Vantage 禁用的情况下自动切换 Windows 的电源计划。
但在一些笔记本上,Lenovo Vantage 不会切换电源计划。如果你的电脑不会自动切换电源计划,你可以在设置中设置不同性能模式对应的电源计划。这会让拯救者工具箱总是切换Windows电源计划即使 Lenovo Vantage 在后台运行。
CPU 睿频模式
启用了 S0 低功率模式(又名现代待机)的笔记本电脑,在多个电源计划的情况下会导致许多小问题,特别是性能电源计划。
联想软件兼容:
总的来说,建议在使用拯救者工具箱时禁用或卸载 Lenovo Vantage、Hotkeys 和 Legion Zone。当拯救者工具箱与其他联想应用程序一起工作时,可能会导致部分功能冲突或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备注
拯救者工具箱目前不支持多用户安装,所以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上有多个用户,你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即使是没有管理员权限的账户。拯救者工具箱需要一个有管理员权限的账户,拯救者工具箱无法在普通账户上正常运行。
软件运行需要.NET运行库,下载地址:
x64:
https://dotnet.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otnet/thank-you/runtime-desktop-6.0.25-windows-x64-installer
x86:
https://dotnet.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otnet/thank-you/runtime-desktop-6.0.25-windows-x86-installer
下载地址:
注意:该软件仅支持联想拯救者系列硬件
蓝奏云:https://mefcl.lanzouw.com/b013tjomj 密码:guls
软件截图:

网友(2025-06-08):
联想拯救者,拯救不了它的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