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PHILIPS HQ26剃须刀用锂电池

楼主(2024-01-22):
前些日子看到网友@longrain 发表的HQ26剃须刀改锂电的作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6905。羡慕的不得了,囿于我们内地这里配件不好找,本人焊工也差点,不敢照搬。同款剃须刀虽然很老,却不常用,也舍不得扔掉,心里一直痒痒。
这次淘*上看到相关模块心里一动,咱动不了芯片,搞个模块级大约行。于是网上买了一块降压模块MP1584EN DC-DC直流降压,一块5V充放电一体模块,用上边网友的PCB图尺寸做了一块光板,把上边开个槽,降压模块调好电压1.2V,卡进去与PCB板成九十度,用热熔胶固定,原机的开关拆过来装同样位置,充放电模块也用热熔胶焊上,外壳在TYPE-C口处略加改造,电池用一只16350锂电。装好使用正常,与原机相当,充一次电电池能用多久待观察,现在发出来供有需求者参考。

网友:
只要有空间和配件,还是改造成锂电池比较好。

网友:
省钱又方便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原装市电直插,非常方便,电池确实不耐用,改进后电池耐用了,充电虽然与手机通用,但必须用这种充电头匹配,我曾经也纠结过这样改装,后来放弃了,因为这个电机的寿命一般,用几年或者换一二次电池,电机寿命也差不多该换一个新的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用还省钱

网友:
我是用两个14500并联改的

网友B:
我的好像是hq20,直接一个14500加占位桶

网友:
改得比较实用

网友:
你改成这样,肯定不如两节电池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好,原装市电直插,非常方便,电池确实不耐用,改进后电池耐用了,充电虽然与手机通用,但必须用这 ...

我的hq20用了都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q20用了都20年了

我的这个也20多年了,总共没用几次,电池是放坏的,换过两次镍氢电池,也不耐用。这个比现在新出的双头好用,能刮断根还快。敝帚自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像是hq20,直接一个14500加占位桶

直接加个USB长线 接充电宝,无线续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也20多年了,总共没用几次,电池是放坏的,换过两次镍氢电池,也不耐用。这个比现在新出的双头好 ...

直接加个USB长线 接充电宝,无线续航。

网友:
我买的是干电池式,飞利浦现在质量越来越差不同以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也20多年了,总共没用几次,电池是放坏的,换过两次镍氢电池,也不耐用。这个比现在新出的双头好 ...

直接一个14500加占位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个USB长线 接充电宝,无线续航。

没我的方便

楼主:
有道理,还可省下一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