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手电更是火炬,照亮黑夜温暖人心:骇客HK95 开箱简评

楼主(2024-01-22):
身处黑夜,要想看得远,需要一只手电,聚光照亮前方;爬山露营,要获得360°全范围的照明,需要一盏露营灯,把四周照亮。现在,我手里这只手电,两者兼而有之,成为户外活动的照明首选。
这就是深圳Haikelite骇客推出的爆款多功能手电——HK95,最高23000lm光通量,远射1700米,日光色露营灯,还能双向快充,掌中方寸,黑夜无惧,简单做个介绍。
一机两用,高亮度照亮黑夜
HK95到手,首先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号的灯头,灯头侧壁分为5个透光区,内部是5颗H50型号泛光LED灯珠,外表采用透光均匀的柔光罩覆盖,形成4500K左右的温暖、柔和光照效果。
灯头内部是超大通光口径的微橘面铝合金反光杯,口径约为77mm、灯杯深度约为80mm,形成远泛兼顾的光路设计。灯头压环壁厚达到4.3mm,起到良好的保护效果。
灯头正中使用了一颗新款SFH55灯珠,这是一颗90规格的LED,分化为16个小尺寸规格单元,而且没有果冻,单位面积出光量更大,光色正、光效高,更加适合聚光照明,本身的大面积+橘面光杯,形成泛光照明效果。
两组照明的光源都采用恒流调光电路,不但发光效率高,而且在使用中没有肉眼不易察觉的频闪,也没有电流的啸叫声,亮度恒定稳定的发光,带来舒适的视觉体验。
主灯聚光有很清晰的光柱表现,13000lm的最大光通量,可以实现清晰明显的光柱,而且连续性很好,光线出筒几乎没有发散,经过一段距离后才逐渐散开,角度大约为3°以内。泛光区的角度大约为60°左右,也可以分辨出来。
从光斑效果来看,HK95具有明显的聚光手电特性,中心主光斑形状正圆,小而亮,整体形成照明光锥向前,泛光区与环境有明显的交界,近处环境看得清、远处事物照得亮。
HK95的营地灯模式,实现的四周360°发光,最高光通量10000lm,可以照亮方圆50米以内,特别是这个中白色温,就类似清晨太阳光的效果,给人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平静。
主灯的13000lm的中心光强应该超过8万坎德拉,最远照明距离1700米,光线集中向前,从地面由近及远亮度前后连贯,聚光特点好,近处泛光区视野开阔,有利于搜索远距离目标。
再来感受一下主灯的泛光铺路的照明情况,可以看出比较好的中近距离铺路效果,眼前大面积都能被照亮,中心依然明亮可以看得较远,四周视野范围内都很清楚,较大的视野范围、均匀的光照,可以让人眼更加适应黑夜。
在实际使用时,营地灯带来近距离的大范围照明,主灯的聚光光线具有很好的精准指向性,正前方的照明区域可以到很远,两者配合,远近结合,照亮黑夜,玩转黑夜。
独立控制,无级档位任你选
作为一款大型手电,HK95使用侧按开关控制调光,而且是上下两只开关分别控制手电和营地灯,相互独立不干扰。开关键帽为直径10mm的硅胶材质,按键凸出灯颈平面,胶帽上有M和开关字样,具有稳定防滑效果。
其中,上开关内部还有一颗红蓝双色的电量指示灯,开启照明后或者充电时,都会点亮,以颜色和状态表示当前电量,方便使用者估算剩余使用时间。
两个开关两盏灯,通过拇指的上下移动,就能快速在两个按键之间切换,分别控制两盏灯,比较灵活方便。两个开关键程都比较大,不太容易误操作。
HK95的主灯具有无级调光和档位调光两种方式,可以通过快速三击上开关实现两种模式间的切换。档位模式下,一共有五档:1500lm—3500lm—4500lm—5500lm—7000lm,长按上开关换挡,1500lm为不会降档的最实用长续航档位。
HK95具有开机档位记忆功能,无级调光模式下,按住开关进行连续升档,松手后再长按则反向降档,到了需要的亮度松手即可,下面的动态图是最低和最高亮度的比较。
无论哪种模式,只要快速按两下上开关,主灯就能直接开启13000lm的极亮档位,通过简单的操作,可以快速调整到最高亮度,符合户外使用的灵活特点。
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可以继续双击上开关,HK95将开启爆闪模式,完全可以应付应急处突、警示自保等需求;再次双击上开关将在SOS、战术闪烁、极亮、爆闪之间切换。
营地灯也具有档位记忆,单击下开关,实现开灯或关灯;按住下开关,营地灯将实现无级调光,在1500lm~10000lm之间变化,松手再长按,实现反向调光,反应很灵敏。
作为侧按开关手电,确实比较容易误碰开关而开启,为了避免高亮度、高热量引发危险,可以快速连按3下上开关,HK95将自动锁定开关,如需解锁只需再次按3下开关。
手持巨炮,大块头有大作用
超高亮度需要用超大的身材来支持,HK95生而不凡,大块头给人踏实沉稳的信心,其长度达到了265mm,灯头最大直径约为83mm,自灯颈向小过渡,至筒身直径47mm,长筒身、大灯头,比例协调。
仅灯头的净重就超过了1斤,筒身内置电池的重量也有600克,组合起来的重量约为1100克,大块头扎实用料、大电池更高电量,对于双光源二合一的手电来讲,这点重量不算什么。
HK95重量大,为了能更好地便于携带和使用,骇客还标配了一条可以长短调节的尼龙背带,既能将HK95背在肩头使用,也可以将HK95挂在户外树枝或帐篷勾上,更方便作为营地灯使用。
HK95的尾部平坦,营地灯位置距离较高,再加上自重较大,放在平面上比较稳定,户外露营不怕风吹,家里放桌子上也是一款护眼台灯,也是一灯多能的典范。
别看HK95有点重,这可是采用了密度小、强度大、耐腐蚀性能好的铝合金作为主材,打造高强度的坚韧外壳,兼顾了轻量化和耐磕碰性能,同时铝合金也是散热能力最好的金属,有效避免高功率热量太大而光衰。
说到发热,HK95的灯颈设计了数条环形散热鳍,等投递部也有两道较深的散热槽,通风散热效果较好。在这大冬天实际使用时,我只感觉到手握温热舒适,并没有烫手的感觉。
筒身采用HAIII军规硬质氧化,黑底+白色镭雕印字,硬度和手感都属上乘,进一步提高了表面的耐磨性能,与其他工具放在一起不用太过小心。
HK95的筒身内含电池,比灯头重,所以重心比较居中,握在筒身靠上的位置还是比较稳定的。筒身是细密的横向环纹,配合纵向的通风槽,抓握手感比较舒适。
HK95筒身内是3并2串共6节18650电池,所以筒身比较粗,本人手比较大,刚好可以握满筒身,虎口卡在灯颈的变径位置作为止挡,实际在户外使用时还是比较方便的。
双向快充,日常使用无忧虑
上一节也讲了,HK95采用筒身内置电池,内置电池可以将电池的接触做得更好,从而减小电阻、增加安全性。电池棒外部是大面积的镀金铜片,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灯头实现彻底断电,保证安全。
灯颈侧面、开关对面,是通用的TYPE-C充电接口,外部用胶帽封堵,保证良好的防尘防水性能。C口的好处就是,不用区分正反,支持大电流快充,线材通用。
实际测量一下,HK95的接口可以支持不同品牌的快充协议,这说明HK95还能对外供电,就是一个20000mAh的大容量充电宝。
与手机相连,直接开启手机的“快速充电”协议,户外活动时,各种电子装备,再也不会有电量焦虑了。
晚上爬山,白天给手机充电,电都用的差不多了,插上电源,就能给HK95补电。充电宝也直接开启了快充模式,45W大功率,大约3个小时就能给HK95完全充满了,蓝灯亮起,只待黑夜来临大放光芒。
作为一款户外使用手电和营地灯,必须能够应付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HK95具备正常的防水能力,大约是IPX6的标准,可以防泼水,日常雨雪天气使用,完全无需顾忌。
从两次进山的实际使用感受来讲,Haikelite骇客的HK95就像一盏手持探照灯,助我翻山越岭、陪我崎岖山路、还给我手机充电,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光电装备。
聚光、营灯双功能;档位、无级双模式;手持、肩带双携带;充电、放电都快速;上下开关,独立控制;是手电更是火炬,HK95照亮黑夜温暖人心。

网友:
1000块钱一个手电、充电宝,超乎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