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容量怎么测?是测4.2v到2.5v的放电电量么?

楼主(2024-01-22):
在用的充电器带容量测试功能,
不过到2.8v就停止放电了,这个充电器测出的18650电池容量是不是不靠谱

网友:
我是设定放电到2.9V的,有的说明是截止2.75V,不过2.9-2.75V之间已经没多少电量了,意义不大,到2.9V还可以保护电池

网友A:
锂电池放电至2.9V以下时已经没多少容量了,所以从实用的角度,一般测至2.9V已经足够了。锂电池最好不要将电放光,对电池的寿命不利。

网友:
我设置放电到3V

网友:
三元和铁锂我测试过,基本上3伏以下没什么容量了。真要干到2.5伏,有些三元可能会怀孕。但是铁锂耐受能力强一些。2伏都没事。

楼主:
你的18650从4.2v放电到3v,测得容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放电至2.9V以下时已经没多少容量了,所以从实用的角度,一般测至2.9V已经足够了。锂电池最好不要将电 ...

2.9v到2.5v一般还有多少容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18650从4.2v放电到3v,测得容量有多大?

放电电流不一样,测容量也有差异
最近买了2节亿纬的标称2.5AH的,1A放到3.0V,是2.7A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电流不一样,测容量也有差异
最近买了2节亿纬的标称2.5AH的,1A放到3.0V,是2.7AH左右。 ...

2节亿纬的标称2.5AH多少钱买的?
你的容量测试设备可以上个图么?

网友:
如果说完全准确不好说,但有实际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2节亿纬的标称2.5AH多少钱买的?
你的容量测试设备可以上个图么?
没拍照,宝上截的,就是这2样。
电池9快多一节。也是宝买的。

网友:
这是我用的容量测试仪,电池是力神的,终止电压2.8V,不能再低了,再低会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