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304不锈钢管有水锈?

楼主(2024-01-22):
买了根不锈钢水管,里面红彤彤。商家说是水锈,里面没处理好,材质是没问题的,很爽快补发。

304的东西,是否可以只做表面,从而通过药水检测?

补发的管子到了,这次的竟然不吸磁了。内部有点发白。

网友A:
只做表面功夫。外面可以包皮或者镀镍。
奸商能骗一个是一个,国内你法我笑,反正违法成本太低,多骗几个就赚回来了。

网友B:
网上购物,是这样的,能骗一个是一个,你这个还不算啥,你在网上买洗漱的陶瓷面盆试试,第一次都是会给你发残次品的。我在不同的商家买了2次洗漱台,配的面盆都是残次品,补发过来的就是合格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购物,是这样的,能骗一个是一个,你这个还不算啥,你在网上买洗漱的陶瓷面盆试试,第一次都是会给你发 ...

那不是白赚一个

网友:
是不是别的铁管,带过来的铁锈,沉淀下来。

网友:
这种304不锈钢管估计成色不是很好,有杂质。

网友:
都锈出坑了,这个304质量堪忧。。。。

网友:
网上的东西内在质量难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做表面功夫。外面可以包皮或者镀镍。
奸商能骗一个是一个,国内你法我笑,反正违法成本太低,多骗几个 ...

补发的不吸磁。

网友:
上图这种201垃圾生锈铁也不吸磁铁。
锌合金镀镍的也不吸。
鉴定方法只有在内部刮下一点金属粉末,用镍含量测试液(也就是不锈钢测试液),比较简单易做

网友:
不吸磁的不见得就是304,吸磁的不见得不是304。

网友:
前几天废品站看见一台万家乐热水器,进出水口特别干净,几乎看不到水锈,问老板,说是不锈钢内胆,但拿磁铁是能吸住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材料。买回来拆开看了,镁棒腐蚀殆尽,但内胆很少的水垢。加热棒也是比较干净,看来也应该是不锈钢的。

网友:
磁铁并不能鉴定不锈钢,准确鉴别还是用检测液。不过看这个光泽度,304肯定不是。我买的304和316都非常亮,光泽度很高。

网友:
网上买的全部当假就是了.

网友:
杂牌大部分都是201材质打304的标,要想买真正304材质,得有火眼金睛,或者买大品牌的。

网友:
不吸磁的不见得就是304

网友C:
买过一个AO史密斯的电热水器,说是不锈钢无缝内胆,免检产品,广告里那歪果老娘们说用了50年,咱用了几年内筒漏了,我说什么了

网友:
现在买东西该学习的专业知识太多了,太难了。

网友:
还好,前一段时间网购的不锈钢蒸篦支架,磁铁吸不上,用了三四个月没有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过一个AO史密斯的电热水器,说是不锈钢无缝内胆,免检产品,广告里那歪果老娘们说用了50年,咱用了几年内 ...

厂家说了你那里,水质太差了。在国外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