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热水器排烟管为何要封堵尾端?

楼主(2024-01-22):
这种烟管尾部设计有什么好处?    假如尾端不封闭,会不会更好排烟???(想割开)

还有这弯头,做成波纹管是因为制作成本更低吗?试了一下硬邦邦弯不动,难道要用很大的力气?

网友A:
避免小动物跑进去啊。另外,可以分散热量,避免排出去的热量过于集中,出现危险。

网友B:
尾部封堵可以避免大风大雨天风水倒灌,弯管有不带波纹的,波纹管可以玩出任意角度,使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封堵可以避免大风大雨天风水倒灌,弯管有不带波纹的,波纹管可以玩出任意角度,使用更方便 ...

试了一下 弯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小动物跑进去啊。另外,可以分散热量,避免排出去的热量过于集中,出现危险。 ...

直接排出去的话  吹得更远 在空气中一下就分散了吧。  这样憋着会让烟管温度更高。

网友C:
尾端这不是封堵,只是排烟分散开了,最大作用是防风倒灌,风压大了会导致停机甚至燃烧不充分一氧化碳过多。
其次还有防雨和防动物钻入的作用,千万不能割掉。
至于弯头,用足够力气就可以掰动了,波纹管设计纯粹为了便于安装和调整。

网友:
防灌风,防鸟

网友:
防倒灌的,不然会出危险的。

网友:
还是不要改造了,原设计是有道理的。

网友:
有防风倒灌引起中毒

网友:
主要是防倒灌的,,谢谢分享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是防止风吹雨水倒灌导致火灭掉和阻止小动物进去搭窝吧,厂家这样设计自然是考虑到一些原因的,不然封住多要一块不锈钢也是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端这不是封堵,只是排烟分散开了,最大作用是防风倒灌,风压大了会导致停机甚至燃烧不充分一氧化碳过多。 ...

学习了,你解析的很到位

网友:
就是这样的,风大的时候还是停机报警。

网友:
防灌风,防鸟,老鼠

网友:
学习了,原来燃气热水器的排烟管还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 弯不动的

大力出奇迹

网友:
防倒灌、防鸟、防蝙蝠
老式烟道本身就比较粗,又不带封头,经常会有麻雀在里面做窝。浴室做过吊顶和集成浴霸的,风道里经常会有蝙蝠

网友:
嘎巴,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