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烙铁魔改热风枪

楼主(2024-01-22):
家里有个40w老电烙铁用不上了,改成了热风枪,电热丝用的吹风机上拆的缠成螺旋状,阻值35Ω,可调电源30V供电,电流2A,功率差不多60W,温度能达到350℃。风扇用的小朋友泡泡机上的风扇,直接用的充电宝供电。吹吹小的贴片还是可以的。想问下群友,供电电压不变,要是想提高温度是不是减少电热丝长度就行?让电热丝阻值变小?

网友:
神操作,厉害了

网友:
牛!!同样电压,阻值越小电流越大,电压不变电流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A:
100W以上的外热电烙铁,把烙铁头换成铜皮卷的管,后面加一个风扇也很不错

网友B:
我就在屁股弄个气管加个增氧泵.温度上不来.
你这个比我还狠.发热部分都改了.

网友:
想知道能出多少热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以上的外热电烙铁,把烙铁头换成铜皮卷的管,后面加一个风扇也很不错

有测过出风口温度? 我40瓦的要10多分钟才能吹得动.

网友:
耐压够就剪短

网友:
论坛的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
猛,板子都吹糊了。

风减小点温度就更高了。

网友:
这个可以,可能功率还是小了一点

网友:
你这个厉害了。估计套个小一点的风嘴,出风的温度会提高点吧。

网友:
小元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发热量Q=I²*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屁股弄个气管加个增氧泵.温度上不来.
你这个比我还狠.发热部分都改了. ...

估计气流太小了

网友:
你这个改的牛

网友:
看起来不错,这个小风扇看着可以

网友:
这个电阻电压电流不合理啊

网友:
佩服佩服,你这个思路一般人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