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卷4平方铜线用于配电箱和接地线,收到货发现买错成多股线了

楼主(2024-01-22):
本来是要4mm²的单股铜线,收到货才发现买错了,买成了多股铜线。主要是用来接大地和配电箱空开接线,与单股线比较有什么区别或影响没有?

网友:
记得压端子就行了

网友A:
不讲究没区别。
要讲究的话就是99%电工接的多股铜线都不能符合国标GB建筑规范要求,不能通过验收。因为线头必须要钎焊(锡焊不行,需要熔化铜焊接)或者冷压端子且要做好防潮防水防氧化。

楼主:
多谢建议,买了几个这种并线铜套端子,选了直径3mm的

网友:
多股的不更好,用起来更柔软~

网友:
多股的更好,更好穿线,同样平方数同电流下发热还低些,只是两线接头连接时要注意最好叉接后绕紧,接入螺丝压接的端子时需要压接专用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讲究没区别。
要讲究的话就是99%电工接的多股铜线都不能符合国标GB建筑规范要求,不能通过验收。因为线头 ...

如果要用螺丝压紧的话只能用端子,上锡只是为了好安装和骗不懂的用户,因为上了锡后是压不紧的

网友:
自己用的话多股线要比单股的好,主要是头部要压端子麻烦一些,很多水电工怕麻烦所以说单股的好

网友:
上锡不就单芯了

网友:
线头润锡不就得了不?!

网友:
我会加点焊锡

网友:
家装的话,电工都是用这种多股的,单芯线反而不用,4平方电流也大不到哪去,处理好就行,讲究就用冷压接线端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用螺丝压紧的话只能用端子,上锡只是为了好安装和骗不懂的用户,因为上了锡后是压不紧的 ...

不是先压紧再上锡?

网友:
多股贵,但是安装维护都方便!

网友:
通电没啥区别,多股线使用麻烦,

网友:
单芯线穿线不容易,个人觉得多芯的好点。

网友:
比较价格,贵的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先压紧再上锡?

上了锡后插到开关或插座里是拧不紧的,只能用端子压紧就够了,如果是SV或RV的端子后半部分倒是可以上锡,只是锁紧面一定不能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了锡后插到开关或插座里是拧不紧的,只能用端子压紧就够了,如果是SV或RV的端子后半部分倒是可以上锡,只 ...

明白了,是我理解出现误差了,谢谢老大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先压紧再上锡?

热胀冷缩。锡和铜的膨胀率不一样,螺丝会被锡顶松脱。这是被国标《规范解读》点名批评的线头处理方式。
一般应使用预绝缘冷压端子,这种比LZ上面的好一点,可以保护线头避免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