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光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多少?排插指示灯串多大电阻比较好?

楼主(2024-01-22):
为何有人说蓝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5mA-30mA,所以串的电阻大小应该是220V/10mA=22千欧么?

各位蓝光发光二极管,一般会串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A:
应该是220*0.45/10ma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150k到200k吧,我忘记了
给我就300k起步,反正蓝色亮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20*0.45/10ma

为何要*0.45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要*0.45 ?

把led 看成二极管即可。
这事没必要讨论吧,整个电位器慢慢调到发光量下阻值换上固定电阻。

网友:
(220-3)/0.001

网友:
200k~1兆都行

楼主:
为什么是1mA?

网友:
最少100k,我用470k,这是实践出来的

网友:
高亮发光管0.5mA就很亮了,作为指示用足够了

网友:
是高亮的吗,高亮度的上3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led 看成二极管即可。
这事没必要讨论吧,整个电位器慢慢调到发光量下阻值换上固定电阻。 ...

你是准备让楼主触电

网友:
电阻直接6m起步,我觉得10m应该都没问题,亲测有效

网友:
我的串个120K的发光正常。

网友:
蓝色的好像是电流最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准备让楼主触电

有些事情讨论再多不如自己亲自实践一把。这事又不难搞。
其实很多难搞的数据,也都是这样实测搞出来的。

网友:
串200k 24小时亮,电阻有点发热  感觉还是小  应该300k或者500k 更合适  看实际亮度和使用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事情讨论再多不如自己亲自实践一把。这事又不难搞。
其实很多难搞的数据,也都是这样实测搞出来的。 ...

是的,本来觉得1m可以,结果还是太亮,增加到6m,感觉还可以增大

现在的技术确实牛,以前的二极管达不到这种效果

你说的电位器不太现实,一个是不安全,其次好像没有电阻太高的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本来觉得1m可以,结果还是太亮,增加到6m,感觉还可以增大

现在的技术确实牛,以前的二极管达不到 ...

3296的105足够了吧。

网友:
不够哦,你看我都用到6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