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生料带)水管件刚拧好有滴水正常吗?

楼主(2024-01-23):
生料带缠绕的圈数够了,拧进去也正常,越拧越紧。但有时一通水就是有点滴水是什么回事???   时间久了会不再明显滴水,基本不用处理。

最近在拆一根水管时,导致其他接口轻微摇摆,出现滴水,不知后面能不能自动封堵。有点懒拆开重新绕生料带了

各位有没缠生料带从来不滴水 成功率百分百的? 分享点经验

生料带是否有质量之分, 送的生料带能用吗

补充内容 (2024-2-5 14:54):
补充2个问题。1,生料带上到比较紧时,假如再用扳手旋到底,会漏水吗?  2 拆下来的管件,需要把旧的生料带清理干净再重新缠吗

网友:
有滴水就再拧紧一点

网友:
基本不会滴水吧 缠绕方法有讲究 现在有种新型材料---硅胶套可以取代生料带

网友A:
生胶带不好计算圈数,还是上垫片吧!

网友:
拆了,再补缠2-3圈。

网友:
正常缠紧后不应该滴水,滴水就是生料带缠绕不够或者不紧密,顺着螺纹都跑到后面去了,发现这种情况要用斜口钳在外丝螺纹上压一圈豁口,再缠生料带重新上紧!

网友:
生料带缠绕不要直接绕,要把生料带绕成细绳,再缠绕在螺纹里,一般要多缠几圈,螺纹里要缠满,这样就不会漏水了,现在有带胶生料带,带麻生料带,还有新型硅胶套,都比单用生料带效果好

网友:
正常应该不滴水吧

网友:
滴水就是不正常。那就是缠少了。要缠20圈以上。

网友:
正常是不应该滴水的,后来不再滴水是因为水中有杂质慢慢就堵死了。我用生料带一般都是缠好后先拧进去,再拧出来,然后再缠一些后再拧进去。

网友:
扣纹有角度,一般的圆牙角度错可能性低,但是用床挑就不好说了,能拧进去说明螺距是对的,但是扣角只要小于就可以顺滑。。

但是过小,就会出现你这种,生料填深度大切,总填不实的感觉。  同事由于角度差距,力量也不足。。

网友:
正常缠紧后不应该滴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胶带不好计算圈数,还是上垫片吧!

通扣上不了垫片没受力点。加内螺垫会减小通径,需要权衡使用。

网友:
也许是垫料不均匀导致,如有可能局部适当加温再拧紧,这样才保证滴水不漏。

网友:
是不应滴水的,拆了再缠几圈就好了,不然就是没缠好紧的时候生料带堆到后面去了。

网友:
还是有点少,在多绕几圈

网友:
现在有些牙不是锥度牙了,生料带上的再多,它没有一个地方是顶死的,也是容易漏水。
我有一次装角阀,怎么弄也是容易漏水,没办法,把角阀切了几个牙,靠那个肩顶死,就不漏水了。
有条件买液体生料带。

网友:
生料带搓成绳绕螺纹里外面再正常缠上生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