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何有些显卡会占用2个安装位?

楼主(2024-01-23):
电脑插了2个显卡,
上面这个显卡用1个安装位就够了,
为何第二个显卡需要占用2个安装位

占用2个安装位的显卡和占用1个安装位的显卡有哪些区别

网友:
散热片厚了,还有背面输出口多,要多一条缝才够用。

网友A:
肉眼可见的问题何须再多此一举问一嘴!

网友:
需要加大散热空间, 否则跑不了满血

网友:
大功率器件,虽说叫GPU,但是和CPU一样的是电脑主要耗能器件,看看CPU的散热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它体积大。

网友:
散热需要的空间大啊,要不然怎么说是功率大户

网友B:
同档次搭配的显卡和CPU,显卡的功耗往往比CPU都高;比如主流的12700+4090,TDP为65W,最大睿频180W,而显卡的TDP为450W。

而一般人都注重CPU的散热,很少去管显卡,所以厂家只能自己把散热做好。

简单的理解就是,同期的散热越大,性能越强,至少发挥的越好。

网友:
看来lz是没见过占3个位的显卡

网友:
肉眼可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眼可见的问题何须再多此一举问一嘴!

以前龇牙咧嘴头像的那个,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你点开它的主页就会发现全是提问的,有些问题百度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偏要发帖问,纯粹为了拿经验混M币呗,甚至我怀疑论坛好几个十万个为什么的账号都是它一个人的

网友:
自己看嘛,个子大嘛,身大力不亏嘛,吃得多干得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肉眼可见的问题何须再多此一举问一嘴!

这叫“发帖的艺术”

网友:
如果都改成单槽的 显卡散热就拉胯了 只要过热就会降频 发挥不出应有性能

网友:
精华帖通常占用好几楼

网友C:
40系的显卡好多都蹲3个坑了

网友:
现在显卡坐的很多都硕大 小机箱都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档次搭配的显卡和CPU,显卡的功耗往往比CPU都高;比如主流的12700+4090,TDP为65W,最大睿频180W,而显卡的 ...

4090是主流?
I5+60的才是主流吧?

网友:
你占一个位置,那些接口往哪放?散热也散不出去

网友:
记得高手说过  显卡越大越垃圾  越小代表性能越强劲 制程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系的显卡好多都蹲3个坑了

3个坑,要买多大的机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