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动牙刷电机

楼主(2024-01-23):
一电动牙刷噪音有点大,想拆开看看,没经验,只能暴力拆了。电路部分都挺正常。反正已经暴力拆了,拆下电机看看吧。没想到是这样的电机,我是第一次见,觉得新鲜,与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是滚珠轴承的。

网友:
我用的一样牙刷,最近电机窜动噪音大,手里还有两个废的牙刷,哪天换个电机

网友A:
怎么锈成这样,密封失效了吗?

网友B:
这是什么品牌的啊,防水性真的不怎么样啊,都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品牌的啊,防水性真的不怎么样啊,都成这样了

素士的磁悬浮声波牙刷,进水损坏的非常多。如果每次用完擦净牙刷表面水分,内部进水几率会小很多。

网友:
往复高频偏转,这个做工其实很一般了,好点的牙刷做工要好很多。
前面防水失效了,导致电机进水腐蚀了。

网友:
没有做好防水

网友:
电机质量不错 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板子不错,防水胶圈老化导致进水,一样的电机不好找

网友:
这种震动马达很垃圾,用碳刷的;小米的牙刷也试用这种。

结论就是:牙刷还得是飞利浦6系以上,纯无刷电机才是正道。

网友:
进水了,应该是设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锈成这样,密封失效了吗?

肯定的,飞利浦通病

网友:
防水不行啊

网友:
都锈蚀了,再利用的价值不大。

网友:
同款,我拆过

网友:
就是普通的两极有刷电机吧?

网友:
原来往复电机也有电刷,可以试试用细软线,拧成弹簧漩涡缓冲,替代电刷,密封件换新的。

网友:
原理上来说,这种电机很垃圾

网友:
声波电机都应是无刷的吧。